小机配外场箱

楼主(2014-04-23):
devo10控
super cp
4#6
还有个2402控

亚拓小箱子真贵!super cp穿的gcp马甲、亚拓150大桨,摔不烂脚架。锤子机和小6通的手感差远了,先从锤子机入魔。练会基本四面悬停后,再开小6通时,还是得从头练,几乎起飞都困难。天天飞5、6个电,轮操两个机,现在两个机都能四面悬停、自旋、四方航线、圆周航线,自旋航线还未试,先试了下翻,结果翻一半拉不起来,请教魔友:前翻或后翻的要领。

楼主:
不会发图

网友A:
向後翻感覺是機頭比較好找方向
這合字不錯,能給個連接嗎?

网友B:
lz的思维真发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向後翻感覺是機頭比較好找方向
這合字不錯,能給個連接嗎?

盒子是“亚拓150手提箱”,某宝上很多人卖的。

向后翻,总是翻到一半,就掉高度厉害,感觉回转半径要很大很大才转的过来。是不是升降舵要打到底(大小动均设置为100%,15%指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的思维真发散。。。

哈哈,让我想起了这个

有个严肃的问题向大家请教: 我女朋友最近在欺骗我,她总是晚上和别人出去,很晚才坐出租回来,又不开到门口。我偷看过她手机,结果她大发雷霆。有一天晚上她出门,我骑着摩托车藏在街边拐角等着看谁来接她。结果我发现摩托车漏油,请问下,这车我刚买了一年,这个漏油问题保修吗?

网友C:
从你字面上看,我感觉手法上要注意,翻前先打个正螺距让它向上走一点,趁这个机会赶紧翻,小机和大机不一样,浮力小很容易就往下掉。

其次是,做3D动作,螺距要小,油门曲线要大,最好全程100%,这样才有足够动力,毕竟刚开始不熟练。

还有就是,循环螺距要大,容易翻过来,否则在空中划很大弧线。

最后是机械调节部分,除了保证螺距中点为0,还要保证负螺距足够,正负螺距相等,这样才好控制。

网友:
小机茗都可以装吗

楼主:
这个箱子是应该装亚拓150的,150装进去后完全正好卡在槽子里,不露一丝余边的,看看我图片,super cp进这个箱子后,槽子里前后还空出很多,只是高度正好,没有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你字面上看,我感觉手法上要注意,翻前先打个正螺距让它向上走一点,趁这个机会赶紧翻,小机和大机不 ...

多谢指导!立马明白了许多,我玩飞机操控技术没啥长进,维修技术猛涨。按你的办法设置后试试

网友:
文不對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