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V2调参时,手控舵位(美国手或日本手)设定为什么保存不上?

楼主(2014-04-23):
S4V2调参时,手控舵位(美国手或日本手)设定好后,点发送,再点获取,显示设定数据都正常。但重新启动调参软件后,手控舵位(美国手或日本手)却恢复到原来状态。手控舵位无法保存,问题該如何解决,烦请指教!!!

网友A:
问过技术,这个是软件的黰认值,只要保存过去了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过技术,这个是软件的黰认值,只要保存过去了就可以了

没用,下次还是会变日本手,每次要设置一下的,

楼主:
问题搞清楚了:这个软件主要是用来校准遥控器而已,能不能保存是无所谓的,根本不影响调控期的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