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油门行程问题

楼主(2014-04-23):
我用的天9控,把铂金30A电调插在接收3通道上接收机没反映啊(已经通电了),用我的固定翼插就有反映 什么个情况??油门行程都做不起来

网友A:
铂金电调没有5V输出,接收机没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铂金电调没有5V输出,接收机没电

那怎么办呀????

网友B:
接收机给个5V电源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机给个5V电源呗

已经可以了 ,再请教个问题,如何确定我的油门行程做好了?刚才做了一个,没做的时候 通电油门到最顶 电机不转  现在推到最顶通电 立马就转 怎么重做油门行程?

网友C:
有个东西叫做说明书哈

网友B:
先将油门推到顶,上电,听到滴滴两声,立即将油门拉下来,然后听到滴滴-滴就行,油门设置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东西叫做说明书哈

好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将油门推到顶,上电,听到滴滴两声,立即将油门拉下来,然后听到滴滴-滴就行,油门设置完成

我上电听到的是音乐 然后滴滴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上电听到的是音乐 然后滴滴

按着你的方法 通电滴滴, 然后油门最低 就是滴滴滴滴 。。滴   这样就是成功了是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按着你的方法 通电滴滴, 然后油门最低 就是滴滴滴滴 。。滴   这样就是成功了是吗?

谢谢啦

网友:
最基础的东西了

网友:
我那天刚发了个图,叫专家鉴定了。

网友:
应该看说明书就能搞定吧  还需要什么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