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680大家都用多大尺寸的桨啊 悬停多久

楼主(2014-04-23):
如题,大家都用多大尺寸的桨。我的680用6s 5200mah电池,起飞重量3.75KG,用的是1365的桨只能悬停8-10分钟。之前没上云台相机的时候全重3kg,用的1238的桨能悬停15-18分钟。求解,是不是还是我配置的问题。要是桨的问题的话我就不改800轴距了。现在闹得超级闹心,就因为飞行时间少, 想改800轴距,结果发现需要换好多东西。大家实际用过的告诉下你们都什么搭配。跪求

网友A:
改回原桨,桨要与电机动力配套,看哪种桨配你的电机效率最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回原桨,桨要与电机动力配套,看哪种桨配你的电机效率最高~

OK  谢谢

网友:
一般主流的桨都有,1047、1238、1447、1555

网友B:
楼主用的什么电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什么电机啊?

维奇4526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什么电机啊?

维奇4526 380kv

网友C:
我用3508 380KV 5200 6S 用的1255 浆效率最高 LZ别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3508 380KV 5200 6S 用的1255 浆效率最高 LZ别改了

哥们你的能悬停多长时间

网友D:
你的是六轴肯定比四轴耗电。  如果悬停还不到10分钟  运动飞起来。留空作业时间会非常短的。

我也是680机架。用朗宇4110 kv340 带1555桨 悬停 35分钟左右。 满载5n 22分钟这样 可以点击我原来的帖子 做个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是六轴肯定比四轴耗电。  如果悬停还不到10分钟  运动飞起来。留空作业时间会非常短的。

我也是68 ...

好的 我研究研究 谢谢

网友E:
我的680,4108 690kv,4s 5000mha,apc1238,悬停10分钟,对续航也不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680,4108 690kv,4s 5000mha,apc1238,悬停10分钟,对续航也不爽啊

恩 就是续航时间太短了

网友F:
我的690,4108 380kv,6S5000mha,apc1238,空载2.7KG悬停20分钟以上,负载4KG悬停10分钟,3.6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690,4108 380kv,6S5000mha,apc1238,空载2.7KG悬停20分钟以上,负载4KG悬停10分钟,3.6报警。

谢谢提供数据,以供参考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你的是六轴肯定比四轴耗电。  如果悬停还不到10分钟  运动飞起来。留空作业时间会非常短的。

我也是68 ...

680 6轴上不了1555桨吧?

网友:
我的1238浆20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是六轴肯定比四轴耗电。  如果悬停还不到10分钟  运动飞起来。留空作业时间会非常短的。

我也是68 ...

能悬停这么久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680 6轴上不了1555桨吧?

680  4轴吧

网友:

6s5200mah基本就是15分钟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