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X250机整机螺丝替换方案——题目一定要长才能引起大家的注意!!!!!!!!!...

楼主(2014-04-23):
前段时间入手CX250机一架,组装调试后试飞,鸡鸡倒是不错,在室内飞行非常平稳,室内悬停无问题,但就是全机螺丝太**了,各种滑丝、断头,勤务性极差,主要是螺丝问题,前几天飞了一个起落后检查螺丝松紧程度,一不小心拧断尾管座螺丝一颗,顿时火冒三丈,电机座螺丝振松一颗,原先以为滑丝了,后来换了颗新螺丝后无恙。今天一气之下准备将其出掉换450机(本来就想弄个龙卷风,手里还差点钱),但是因为各种问题后来改变了主意,现在全论坛征求CX250机全机螺丝替换方案,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规格型号、品牌等,小弟在此谢过了,同时也给手里有250机的模友做一点贡献。

网友:
支持,话说我已经找了一年多了

楼主:
反正肯定要内六角的螺丝吧

网友A:
用飞越螺丝包的飘过~~

网友B:
LZ需要的是学习螺丝胶用法,天龙的螺丝应该是12.9级的梅花螺丝,已经可以了。250的螺丝是1.5mm的,这么小的螺丝是不能用死力扭的,受力过度很容易断头。

网友:
不玩200级了…要么100 要么450以上

网友:
有m1.5x4的杯头12.9螺丝的,只是搜索起来要花些功夫

网友:
尾管固定座 可以用一颗厂螺丝固定,另一边用自锁螺帽上紧就行了。

网友:
哈哈,螺丝胶打适量,拧的时候不要太用力。小飞机螺丝爱滑的很。

网友C:
我还就喜欢CX的螺丝,别太用力啊,挤不动了那就过紧了
金属和金属之间,可以适量螺丝胶
其实我也不用

网友:
1.5mm的螺丝还好,还有些部位是1.2mm的

网友:
cx250的螺丝还可以啊,一直用着挺好的。楼主太用力了吧

网友D:
换富丽250整机螺丝包,18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飞越螺丝包的飘过~~

我买了两包飞越的螺丝,感觉和天龙的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富丽250整机螺丝包,18元。

是内六角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需要的是学习螺丝胶用法,天龙的螺丝应该是12.9级的梅花螺丝,已经可以了。250的螺丝是1.5mm的,这么小的 ...

比如尾管固定座,如果不拧紧,飞机发抖得厉害,稍微用点劲,啪,断掉了,我图上的那个螺丝就是这样断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就喜欢CX的螺丝,别太用力啊,挤不动了那就过紧了
金属和金属之间,可以适量螺丝胶
其实我也不用{:1_ ...

反正250的螺丝伤人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比如尾管固定座,如果不拧紧,飞机发抖得厉害,稍微用点劲,啪,断掉了,我图上的那个螺丝就是这样断掉的 ...

尾管固定座铝柱抽掉
用M2长螺丝穿过去
对面用M2自锁螺母锁住就好了
这样锁紧效果、维修方便程度都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尾管固定座铝柱抽掉
用M2长螺丝穿过去
对面用M2自锁螺母锁住就好了

那其余的螺丝有什么好的选择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内六角的吗?

不知道。过一两天才到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