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可海里起降的水机成品

楼主(2014-04-23):
准备买一个度假是海里飞飞,不知道有没有,最好翼展大的,能沙滩滑落也可以的

网友A:
之前鬼佬網站有一隻1.8米的卡塔妮娜, 玻璃鋼的.. 很後悔沒買

网友B:
海上起落的飞机要求大,重,抗风又抗浪,还有就是耐海水腐蚀。

网友C:
北极星可否

网友D:
你要买大赛之类的上单翼飞机,稳定性的飞机(玩3D机除外),最好是1.8翼展的,轻木机最好,抗风,想在沙滩上起降,买一个直径大的轮子,改成后三点,要不然落在沙子上,前轮直接就陷在沙子里面了,飞机就翻过去了。泡沫浮筒就行了,加固好。
个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