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没有用过零度的小声问。零度如果丢星会怎么样?

楼主(2014-04-23):
从来没有用过零度所以要小声问 ,一直用隔 壁那啥牌子的,全套都是,2套现在想稳定保险所以先问问如果飞行中丢星会怎样?换门不容易相当于大大的换血哗哗的花银子。

网友:
两个GPS都丢星除非极强的干扰,会自动变到手动状态,赶紧拿起遥控器操作降落吧。

楼主:
丢星变手动,高度姿态全靠手动吗?
能上个说明书之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丢星变手动,高度姿态全靠手动吗?
能上个说明书之类吗?

没有绝对的事情   但两个GPS都丢星导致自动切回手动的情况没见过    不能考虑太多,这种情况楼上的楼上已经说了   干扰极强的情况下,哪有这种环境呢?不好找啊   所以楼主放心飞吧   双飞控加降落伞是最安全的

网友:
如果它丢星,那么估计所有的飞控都得丢星

网友:
有可能会乱串!

网友:
就是啊,假如从室外航线到室内,不就丢星了嘛,会怎么样?

网友:
其实没惯导的飞控怕的不是丢星而是跳星,gps信号的位置有错误的话飞机就跟着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