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飞睿鹰或飞过的请进来注意下

楼主(2014-04-23):
即将飞睿鹰的请立刻用纤维带加强襟翼位置,刚才逛RCgroup发现了这个,联想到今天飞出现的右倾虽然还不确定原因,但刚才再次检查机翼时发现襟翼侧面连接处存在疲劳问题。之前我在右翼上发现了疲劳损伤进行了纤维带加强处理。但左翼忽略了,认为强度足够。
可能是导致今天右倾炸机失控的原因,还未确定。只之前看大部分人未处理到这个位置,我之前也只是用纤维带加强了襟翼的活动位置,没有处理这里。
机翼如有疲劳损伤,襟翼未开槽处可能会导致不规则的断裂,卡住襟翼使其无法复位,因此虽未使用襟翼,仍应采用纤维带进行加强处理。(PS:我也没用襟翼,未连上舵机连杆)

我的左翼的襟翼。。侧面看

上面

右翼
之前在右翼发现了同样的痕迹,当时用刀切了点,说连上准备用襟翼,后来想想算了,用纤维带重新加固好。。
因为左翼相对右翼比较完好,没有太在意,现在想想作死了。。忽略了这个Orz

网友:
这一点,冲浪者海外版就考虑得十分周全:给不上襟翼的人准备了卡槽配件可以把襟翼锁死。
兰宇应该考虑采用类似的设计,毕竟这是一款号称不需要任何粘接的机型...

网友:
太危险了

网友A:
如果是因为这个右倾,飞行过程中用副翼微调可以修正过来啊,怎么会炸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因为这个右倾,飞行过程中用副翼微调可以修正过来啊,怎么会炸机呢?

我也奇怪,所以还没确定,打满左副翼也只能减缓右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奇怪,所以还没确定,打满左副翼也只能减缓右倾

打满都只能缓解右倾的话恐怕就不光是那一点襟翼变形引起的,两边机翼是否有变形?重心位置是否正确?副翼行程是否过小?
建议楼主全方位检查,,以免再次发生意外吖

网友:
没测试好久上市 是把我们当付费的老鼠么? 比免费还悲惨

网友B:
这个垂尾位置锁紧螺丝很短,不到10mm,而且还是自攻螺钉,我的一靠近尾部的一颗严重滑丝的,而且,加上机体,要FPV远航,几千的设备,这个尾巴就这2颗短短的自攻螺丝,心里忐忑啊,是您,您会用粘合吗?我还没试飞,等垂尾塑胶件发过来再看看吧。还有很多细节不够好,等配件回来我彻底装机有空我也掰扯一下这个机子的好好坏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垂尾位置锁紧螺丝很短,不到10mm,而且还是自攻螺钉,我的一靠近尾部的一颗严重滑丝的,而且,加上机体 ...

我的还好,当时统统上了螺丝胶了- -,保险点

网友:
仔细查找,问题总会决绝的
以后会买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飞上天的东西还是一定要努力看看清楚,都解决了再上天吧。

网友:
机翼不正也会右倾

网友:
看来厂家没有经过太多测试    同楼上说的  看好海外版冲浪者的设计   无奈此机只是普通版冲浪者的升级  尺寸不够

网友:
哎,对这款机子彻底失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