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设备DIY玩家专区
DIY大功率电阻箱

楼主(2014-04-23):
D
IY大功率电阻箱
有人也许会问,电阻箱是干什么的?有什么用?对于玩航模的人来说,电阻箱主要用于测试动力
电池
的放电能力和修复
电池
用,也可以模拟飞行器的电流状况测算出飞行时间。
电阻箱的核心元件是大功率小阻值电阻,或者叫功率电阻,通常在几欧姆至几百欧姆,由一个或多个组成假负载,有可调的也有固定式的,主要用以模拟用电器的电流、功耗状态或测试电源的放电状态、容量等。功率电阻发热大,耗散功率大,最大的可以做到千瓦级,但是体积也必然会很大,要做到功率足够,体积合适,简单、安全、实用是本人DIY电阻箱的目标。
本人DIY的大功率电阻箱,功率大于500W,具有体积小,发热小,制作简单、使用方便等特点,3档开关切换选择放电电流,在24V时,最小电流6.5A,最大放电电流可达22A,用于航模电池测试足够了,还可以拓展其他用途。
一、元器件
1、功率电阻:废旧的电源控制箱上找到了3个大电流保险,方形陶瓷外壳,大小合适;
2、1000W电阻丝一根;
3、按钮开关3个,我从废旧的电烤炉上找到的;
4、直径3MMLED3个,680欧姆
0.5W
电阻一个;
5、废电脑主机电源外壳一个,保留降温风扇;
6、小型0~30V电压表一个;
7、导线等;
二、制作
1、将大电流保险的陶瓷外壳用切割机将四个方边分别切5~10条深度约为0.5mm的线槽,从1000W电炉丝上切取9欧姆的电阻丝3段(长度不记得了),绕在方瓷瓶的线槽上,2端用螺丝夹紧;做三个,底部用螺丝固定在电脑电源盒的底板上;
2、将按钮开关固定在电脑电源盒的背面(有个按钮帽子找不到了),
3、前面板去掉一个原有的电源插座,扩孔,将小型电压表安装好,直接连在底壳和正极输入上;
4、电源的金属外壳做负极,将3个功率电阻一端接外壳,另一端分别连接3档开作正极输出。机壳上的降温风扇与电压表并接;输入导线至少需要6mm铜芯多股线,输入端接tx60公头;
三、使用
模拟负载,(输入前端串入电流表)直接接<30v DC电源即可,此时降温电风扇、电压表启动,3档开关通过并入方式并入单个、2个和3个功率电阻,24VDC:电流分别为6.5A、7A、8.8A,最大电流22A。(自己DIY时可以通过改变电阻丝绕组长度改变电流大小)。本还想直接做入电流表,但空间有限,这毕竟主要只是个电阻箱,电流表可通过外接的方式接入。
注意:由于发热量大,测试完成弹起按钮开关后,需让电阻箱继续工作3分钟左右降温,以保护机箱内部件。

网友A:
没条件的可以考虑买12伏50W卤素灯珠及其灯座自行串联和并联组成放电器。简单易得体积小巧。
可考虑4并2串的组合,通过不同的接法和灯珠数量完成不同的放电任务,只要不是太小的电池16A稍多一点的放电电流都能胜任。

网友B:
充电器都有放电功能吧,有外场电包的还可以把没用完的电池回充到电包里

网友C:
这玩艺学名叫 电子负载 只是你这个太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艺学名叫 电子负载 只是你这个太简单了
一个理,可叫电阻箱,负载箱,假负载,功率电阻等~~~

网友D:
以前没有电子负载用的时候只要找到适当的电阻功率不足也可,只要将电阻丢入水中就能获得足够的功率了。
水的散热比空气好太多了,只要不是高电压的环境水的导电阻抗就不用担心。
以前测试扩大机或是电源供应器都是用这种泡水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