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3d精灵2的果冻问题,大疆技术来下

楼主(2014-04-24):
其他问题都自己慢慢解决了,唯独这个果冻
以前是2d云台,有摇头问题,控制好点,也能用

现在终于换成3d套了,果冻出现,白色球,果冻,换灰色更厉害

现在又换成白色,看看调下感度会不会好一些。

不知道是错觉还是什么,比我原来飞2d担心一些,也可能是我2d飞丢的心理作用,总感觉图像时稳了很多,但飞机本身在空中没有原来那么好控制

请大疆技术给个感度设置建议

所有的感度。

楼主:
然后又把那个俯仰杆的敢赌调回原来的50,还是没用,只是很快上去下来,行程走不完就完成了,不能中间停顿

楼主:
奇怪了

我家里多一个遥控,重新对频后,正常了。

我手贱,又连接遥控校准,校准了一下x1,结果一下又不对了。

关了遥控校准软件,换成主控校准x1,无论如何都不对了,整个行程只走一点点就动静很大。

我又换成新遥控,对频,一样,无论怎么都不对头了,要疯了,怎么办?

不回是云台坏了吧? 可一直搞得都是遥控啊,太累了,明天看大疆怎么说

楼主:
感觉这个俯仰云台x1绝对不能插遥控器用遥控调教软件

一旦用了,在主控x1校准,绝对出错,什么情况?

网友:
多动手。不通了。再发帖问。这样会积累更多经验。

网友A:
接下来是见证狗扑频繁死机的时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下来是见证狗扑频繁死机的时刻了。

你说对了,狗在3d云台上会死机,必须拆下狗抜出电池强制断电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说对了,狗在3d云台上会死机,必须拆下狗抜出电池强制断电才行

过来人都知道狗扑的这一优点。

网友:
跟我前天 一样  是不是动一下俯仰拨杆云台动一下  又回到最下 ?  我打5 个电话问了dji  没给到解释 最后自己在rc软件里点遥控器校准  只校准x1通道(只动x1) 通道   其他的 有么副翼方向前后都不校准就好了   再在调参软件里校准其他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过来人都知道狗扑的这一优点。

死机的原因应该是背板太烫,烫熟小狗惹的,2d云台就烫,没想到3d不但延续这一优点,且再接再励,我看下个版本直接烧狗吧

网友:
我的狗也是很烫,应该不是云台的事吧,我就算不放云台上,也会很烫。

网友:
这些现象都出现过,仔细琢磨后都自己解决了,也就不是问题了。

网友C:
摔过的平衡不好了,所以震动大了
狗烫可能是是线性降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摔过的平衡不好了,所以震动大了
狗烫可能是是线性降压吧

全新的,3d套机,我的2d飞丢了,全新的,白色球,果冻,明天去试试稍硬的灰色

楼主:
请大疆技术给个感度设置建议

所有的感度。

楼主:
怎么沉这么快,来个技术回答下啊,果冻不可忍啊,还没2d那会儿好

网友:
帮忙鼎鼎,技术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死机的原因应该是背板太烫,烫熟小狗惹的,2d云台就烫,没想到3d不但延续这一优点,且再接再励,我看下个 ...

狗自身也发热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全新的,3d套机,我的2d飞丢了,全新的,白色球,果冻,明天去试试稍硬的灰色

灰色别试了,果冻照样大大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灰色别试了,果冻照样大大的

用3.0调参软件,升级固件,我也是,升级后无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3.0调参软件,升级固件,我也是,升级后无问题

不可能!3.0调参升过飞过,照样果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