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蝎星2520 + 好盈V3 这奇葩组合的定速调试

楼主(2014-04-24):
这两件东东入手个把月,飞了几十个起落,主要是分享下调机的经验。
天蝎星2520 6S 1880KV版. 好盈V3已升最新版。 主齿11T, 大齿121T, 1:11与X3标配差不多.
好开始.如果按电机推荐的 5dg 8khz,V3没法做定速标定的 (奇葩),11秒内转速会提到全油门。这样会发现起飞后切3D无反应的,并且转速很高(魔镜测主桨差不4000).
怎么办?如果不想折腾了,可以淘宝退货去了。换凤凰或天蝎星电调。或者换460MX电机。
如果还想试试可以这样,调成 12dg 32khz, 这时V3一般可以顺利做好定速标定(如果这一步不会,可以看看rcmania的视频),这时切3D有反应了,但飞几个起落会感到有问题。
1. 动力比较软 (奇葩)。2. 转速不均匀 (奇葩),表现为高速时有金鱼尾(100%确定机械调得很好了). 3.功率上不去,测试没怎么超过700W的,表现为时有掉转。
为什么这样呢?这个与32Khz驱动频率有关,再来为什么?请爬爬文吧。
这时,定速标定做好了。不要动定速设置,调成 5dg 8khz (电机推荐)。起机,会发现有点不同了。
1. 转速比之前高了。这个为什么?再爬爬文吧(进角驱动频率对定速的影响呀)。这时可以按需将油门直线向下调几点。例如: 75->70
2. 转速平稳多了。不易掉转。(这原因与上面的相同的)。金鱼尾不见了(有点奇迹吧)。。。
好了,这时我要说说为什么了,免得楼下的拍砖。32khz驱动太高了,2520达不到暴力的功率,进角高了补转会慢,所以如果按12dg 32khz跑,功率上不去,大螺距补转慢。
为什么V3是奇葩呢? 我说说吧,油门60 大桨3100转,油门85 大桨3800转. 这不是在超频工作吗?V3说的驱动10极电机极速是多少来着的? 当然,这个是标定过转速后调了进角和驱动频率造成的. 好盈的软件有多烂可想而知。不适当的设置会烧电调啦。
为什么2520也是奇葩呢? 数数它烧过多少电调? 这样调下来85油门轻松越900W,花牌1500mah 30c 6s电下来都发烫。电机8/90度,电调7/80度左右。这样跑估计夏天是烧坏的节奏。
所以最后,如果哪位也是这样调的话,将油门调成 normal 60 id1 70 id2 80 吧。
最奇葩的是,这样调出来的效果比较好(想想模拟器的感觉)。。。

网友A:
我一直对好盈比较怀疑,现在似乎整个论坛都说好的,就没缺点了?

网友:
用了V3以后感觉其他神马都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对好盈比较怀疑,现在似乎整个论坛都说好的,就没缺点了?

我的感觉正好相反,都是说问题的帖子,说完后帖子就沉了,到底后面有没解决好,不知道了,

网友:
我个人认为是电机的问题,2221蝎子我试过没事,460Mx也没事

网友:
2221-2010+V3 50A都能跑出接近1200W,900W没什么奇怪的。
而且电机功率上去了,电流大了,电池烫点也正常。

网友:
看来好赢V3 50A 电调无敌了 宇宙无对手了!!!我没有用过这个电调啊

网友:
嗯 好盈V3王者电调啊,超越K牌的货啊!你们不用怀疑,和电机匹配不好都是都你们自己没调好啊,要怪自己就怪自己没水平,进角,HZ这种慢慢捣鼓吧,捣鼓不好是你们技术差,和好盈没关系。

网友:
确实,V3比较难弄,用5   8组合,标定转速根本不行,声音巨大。现在我已经用曲线飞了,安耽点,但是电老虎啊。3D只能飞2分40秒。
我有机会用LZ的方法试试看。

网友:
这么v3和2520……模式角度和频率……除了烫手……其他很正常……定速也好……以前去设5度和8赫兹就一直搞不好……配460MX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B:
我还是太平点v3压根就没想过
2520配合talon35A,刚刚的...
别跟我说35带不动2520,一句话,飞过才知道如何

网友:
技术达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太平点v3压根就没想过
2520配合talon35A,刚刚的...
别跟我说35带不动2520,一句话,飞过才知道如何

你2520 配合35 飞暴力3d嘛,我配合35A 以前经常保护啊

网友:
正准备用V3配2520,过来潜水下。

网友:
哈哈,我V3配合4020飞X5,记忆定速很爽,不过2520就不知道了。PWm和进角很重要。

网友:
60的油门就3100转?

网友:
正准备用这个组合,进来学习下。

网友:
刚入手这个组合,楼主的学习了,怪不得那天晚上我空转试了下,50%标定就是全油门,一直纳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