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sd mini电池标志闪,但电压是正常的,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4-24):
NAZA的低压保护已关闭,但iosd mini显示
电池
报警,电池标志一直在闪,但显示的电压值正常,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楼下回答!

网友B:
你设置了4S电池,用了3S电池而已
或者6S用4S

楼主:
没有,设置了4s,用的也是4s

网友C:
升级最新固件

网友D:
楼主您好!请再升级一次固件,并到IOSD的软件中把设置默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