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过度发烫 求救

楼主(2014-04-24):
f550  dji 30a电调 2212红色电机  1038桨叶  4s  3s电池都有  混着用 挂2d云台 图传 自动起落架  然后整机下来2.3公斤  飞行下来发觉电机烫手  请问正常吗

楼主:
按道理2212一个电机600克  我6轴3600克没问题呀 我才2300克 怎么感觉电机发烫了

网友:
没有什么问题,正常现象

网友:
楼主是全部电机发烫还是个别???如果是个别的话检查一下是否几架上的搭配不平衡,导致发电机那边负荷过重,个人建议哈·········仅供参考···

网友:
不是说1038只推荐3S电池么?4S电池就会使得电机温度过高。原理我不懂。。。。

网友A:
你好,有温度属于正常现象。

网友:
负载太大会损伤电机减小电机寿命,最好不要负载太重,别飞太久,,这样保养会寿命长一点

网友:
電機發燙正常現象!負載越重溫度越高
太燙電機容易老化!

网友:
那么重的负载,不发热才怪了。

网友:
1038桨上4S电池,电机负荷有些大,会使电机过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道理2212一个电机600克  我6轴3600克没问题呀 我才2300克 怎么感觉电机发烫了

1800克更好

网友:
有点超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有温度属于正常现象。

求推荐电机 或者套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