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6 4种供电方式及特点及JP1状态

楼主(2014-04-24):
APM2.6 供电应该是新手学习APM基础的
基础.弄不好还会烧毁主板原器件.
我知道APM2.6 4种供电方式:
1.电凋BEC接APM
OUTPUT
供电. JP1合
2.U
BEC单独
接APM INPUT
供电.
JP1断
3.UBEC单独
接遥控接收机
供电.
JP1断
4.电压电流传感器接APM电流计接口
供电.
JP1断 也有
JP1
合电调断电源+
请大家各自补充一下4种供电特点. 拜托!

楼主:
留着上图 总结特点

楼主:
有老师指导一下吗

网友A(2014-06-02):
若電調是不帶 BEC 的, 而中間缐又剪掉, 即是不給電調供應 5V 電源, 請問飛控會穩定工作嗎?
若以上答案是 "必須給予飛控供 5V 電", 那麼若使用不帶 BEC 的飛控,便"必須"要把 JP1 接上,我這理解對嗎?

网友B(2014-07-27):
2.5供电和2.6一样吧

网友C:
貌似只有二种吧。
电调/UBEC
电流电压模块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貌似只有二种吧。
电调/UBEC
APM飞控的,+和-都是联通的。只要一个节点连接了5v就ok了。
另外,JP1的后面跟着个二极管,应该是防止电流乱窜的。
个人理解,供参考。

网友D(2021-04-01):
2,3两种方式可能有点争议,有的说ubec给apm input供电,apm再给接收机供电,有点危险。
说是ubec先给接收机供电,再给apm供电就好了。
我也不明白是什么原理,有懂的吗?出来说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