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ion自改云台对比测试

楼主(2014-04-24):
一直就喜欢折腾,前面按照真绝一门的方法给vision进行了增程,距离增加到1400米。飞行时视频仍然是不断地抖动,后来按照网上的方案把蛋蛋剥皮装到飞越云台上进行了再次改装,现将改装前后的视频一并放出。这是改装云台前的飞行视频。这是改装后的视频,所有改装测试视频均没有后期制作,保留原汁原味供大家改装对比。

网友:
发张改装图来看看

网友A:
发张改装图来看看x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张改装图来看看x2

手工有点差

网友:
除了难看点外,效果还可以

网友:
蛋蛋的重心太容易偏了,怎麼調一上去沒多久就抖起來了,基本上要放棄這鬼蛋蛋了

楼主:
我没调重心,用默认的参数就可以了。去壳后基本上蛋蛋就在重心上。

网友B:
能否帮忙给个购买链接及改装云台的配件清单,谢谢你 QQ 103097677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帮忙给个购买链接及改装云台的配件清单,谢谢你 QQ 103097677

所需采购飞越云台(TL68A00)和vision改装减震板各一个。蛋蛋剥皮时注意将三层电路板都拆开,把风扇电线剪断。蛋蛋固定螺丝在最下面一层电路板上。如能3D打印一个狗壳就更完美了。另外:蛋蛋的插头线需要延长,可用一根四芯耳麦线改造。

网友B:
再问下,哪家买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问下,哪家买的,谢谢

这都忘了,网上卖的都一样。成本一共800元。

网友(2014-06-12):
飞越云台用改装板装在飞机上的时候还是用的VISION原装白色减震球吗?我也是按照你的方法改的云台,地面没有问题,起飞后云台抖动的挺严重,换了几种减震球都不行,请问你怎么弄的?

网友:
这个很有启发意义啊

楼主:
我用的还是以前的白色减震球,不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