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丢机原因总结帖

楼主(2014-04-24):
我周边玩FPV的模友几乎没有不丢机的,本人也丢了一架天行者。不知道有没有玩了多年却从不丢机的大侠。
发此贴的目的是想让丢过机的和从不丢机的都来总结一下经验。大家互相学习杜绝丢机。
有经验的希望能按以下格式跟帖总结吧。

下面是我的:

机型:天行者;
飞行场地:城市郊外山区;
飞行高度:0-600米;
飞控:APM 2.72;
遥控:切糕433 1W;
图传2.4G 1W, 地面平板人肉跟踪;
丢机经过:飞出7公里后图传依然清晰无比,决定继续爽飞,最后飞的太爽没注意RSSI已经报警,最终导致遥控失控进入自动返航状态,但因APM 2.72失控返航时的策略是先降低高度到预设的回家高度才掉头,当时的回家高度定义为200米,而此时正好在山顶上空,200米的返航高度还没有山高,导致撞山。
找回否:没有找回;
丢机经验总结:在山区飞行,返航高度设定必须仔细考虑,最好参考谷歌地图上航线上的地形海拔高度,再设置失控回家高度,或者最保险的办法是设置失控时使用当前高度回家。最后建议配一个车用GPS跟踪器,在有手机信号的航线上飞行。

有丢机经验的希望都能在此总结一下,祝大家最大限度降低丢机概率。
丢机不丢人  大家不要藏着掖着啊,丢机只看不回不分享经验的下次接着丢

我会尽量把有参考价值的丢机跟帖放在这里
8楼兄弟丢机经验
22楼兄弟丢机经验
27楼兄弟丢机经验
35兄弟丢机经验
36楼兄弟丢机经验
38楼兄弟准FPV丢机

网友:
头像好牛啊,还没飞丢的帮顶。。。。希望永远只能帮顶。

楼主:
丢机不丢人  大家不要藏着掖着啊,丢机只看不回的下次接着丢

网友:
丢的明明白白!好

网友:
丢过,电机或电调故障,电流为0、几A,进山了。

网友A:
才丢过一个,没你们那么先进,就一机在视距范围内眼看着掉下来,就是没找到。(在农村,平原)。估计是舵机故障导致失控引起的。所以不能用塑料舵机。然后马上入了个某宝上的定位器。还没到手,估计是靠手机基站定位。没有汽车的那个带gps的精确。价格便宜重量轻,标称带电池65克不带26克。
而且可以接外接12v-24v电。只要发个短信过去就回复经纬度,再调手机上谷歌地图就差不多了。郊区手机网号的地方应该不错。

网友:
占个位等着学习经验

网友:
丢过找到了

网友B:
丢了 一个  没有设置好家 SO切返航后没有回来  现在马上买了一个GPS定位器  这个必须的

网友:
APM的返航策略是:

如果当前高于预设返航高度,并不是迅速降低到返航高度,而是在回家的过程中,慢慢的降低到预设的返航高度。可以省电。

如果当前低于预设返航高度,则迅速爬升到预设返航高度。

对于你的这次事故,如果你的飞机当前高度飞得比山还低,那也是撞山的结果。

楼主:
策略上需要考虑是什么版本,我的是2.72版本,很早以前丢的啦,当时我在DIYdrone上问过APM开发者,他们说这是一个BUG,在后来的2.74以后的就修复了。现在是直接掉头,然后才逐渐降低高度
如果你已经飞过山头的话,之后一般不会比山还低,一般都是保持或者爬高!所以当前高度回家是最安全的

网友:
看来遇到这个问题的很多人了。。。。。

我是切返航,撞到了避雷针

网友:
目前只在平原视野好的交通方便的地方飞。

网友:
niu ren fen xi de hao

网友:
天行者1900
郊区  高200 u2飞控 非凡433 2.4图传、
丢的上火、图传在飞机返航转身的时候黑屏、u2又没有方向舵增稳(手动舵机线叫我拔下来了)、起飞后起风了、副翼失效、没飞回来、、后来直接上班了、没找…………

网友:
学习丢机经验

网友C:
丢过两次,第一次冲浪者配U2,手动模式起飞后转平衡模式,飞机就失控了,眼看直端端的飞走,当时心可碎了,后来都没找到。第二次X7上天后保持10A的油门,200米的高度,控交给一个不会玩的朋友,只叫他动方向通道,出去撒把尿,回来飞机就丢了,不过还好这次又GPS,找到了,损失X7一家,808设想头以及16G卡一张,有一句话叫做不做死就不会死,好吧我承认···

网友D:
我第一次飞时,起飞不久就找不到飞机了,好象是有云,一看屏二百多米,当时没有经验,不知道看屏飞,立马将油门开到最大,切反航,一会就看到飞机回来了,吓我一身冷汗,今后一定要看屏飞。

网友E:
那个手机定位难道不干扰GPS或磁力计?

网友F:
今天真的飞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今天真的飞丢了!

你有没有跟帖总结经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手机定位难道不干扰GPS或磁力计?

干扰图传会,特别是声音干扰  就像手机放到音响旁边会叫一样

网友G:
回一个 学习了 不丢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回一个 学习了 不丢机

好习惯

网友:
丢机原因:大风风力大于5级,直接被风吹跑1.7公里,定位器的电池被我拆了(手贱)导致飞机飞没电了,定位器先没电,跑到现场没找到鸡鸡~~后台差记录飞机时速达到120公里每小时

网友H:
一直潜水,没有发过贴,这次看到有这么多模友飞丢过飞机,我也把自已一次丢机的经验拿出来分享一下,写得比较长,但很详细:
那是在第二次试飞控自动飞行的时候,用的是APM2.6飞控,自己一手控一手抛起飞后达到约50米的高度后打副翼转弯,怎么地!!!,飞机竟然不理我,径直往前飞,一下慌了神,打副翼升降都不管用,也就不超过10秒的时间,飞机已经比较远了,目测大致有100米,打方向舵飞机倒时有反应,不过,这会儿飞机已经比较小了,而且载机是冲浪者X8,它的方向舵舵面小,打了满舵,转弯半径还是很大,在看不见之前连45度都没转到,眼睁睁看着飞机从视野里消失(由于是在靠市区边的一个废墟里起飞的,飞机起飞的方向正好是向着市里,空气污染大,很快就看不见了,从觉察到失控到看不见应该不超过10秒),情急之下关控,寄希望于失控返航,结果等了近5分钟不见任何踪影,心里那个滋味啊,真是………,唉,不说了!赶紧骑车去找,但飞机方向是向着市里飞的,各种各样的高楼,已经存在的、还在修的,多得数不清,飞机找回的希望之渺茫可想而知,后来把那片区域各条路走了个遍,电车也没电了,还是没找到,传说中的“提控回家”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车没电了,只能推着回家,走了好久,终于到家了。打开电脑地面站看elog,发现在失控前飞机进入了GeoFence模式,一看控,果然控制GeoFence的开关不知什么时候被打到了“开”的位置;而飞控里面存的Fence是我在家里测试APM的时候写进去的,在飞场就没有重设过,估计是飞控指挥着飞机飞向家这边了Fence里去了,但是飞机消失前的高度应该是没有超过那些高楼的高度,所以即便是导航过去也可能撞楼了,但是还不死心,拿着数传电脑端到家附近找了找,也没找到。尽算了下,损失1500RMB。
经验总结:
1.APM飞控很强大,但是强大就意味着复杂,各种功能与控上的开关对应后自己也要想半天才能想起来把哪个开关设成什么功能了,到时候飞的时候根本不容许你有那么多时间来想,也就是十来二十秒的时间,所以我以自己血的经历建议模友尤其是玩APM的模友,各种功能不要一次打开,只打开你本次要测试的功能,否则搞乱了,炸机或失控都不知道怎么回事,等自己把所有功能都熟悉了以后再全打开;
2.舵面失控后查看油门管不管用,要是管用的话直接关油让它自由降落,一是炸机总比丢机要好的多,二是即使丢了也可以大幅缩小寻找范围;
3.失控后最好能看一眼地面站,我要是那时候能看一下电脑屏幕的话,就会及时知道是GeoFence的原因,还可以救回来。

网友:
哥的X5刚丢了,哎,千不该万不该用飞宇的飞控,原来用A控很稳定的说,这下完完了。

网友:
到目前丢过三架次,但都不能算FPV,还没有熟练用会飞控呢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2606&extra=

网友I:
刚丢一架死胖子,15KM左右距离图传依然清晰,看差不多了准备掉头,图传依然清晰,突然显示器直接蓝屏,一点信号没有,第一时间切了返航,依然无信号,等了一个小时,飞机也没回来,真是郁闷了.....飞了3年FPV 第一次丢机,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导致的.........

网友I:
感觉是电源突然断了....飞之前 全部有检查,没有任何问题的.....丢得莫名其妙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直潜水,没有发过贴,这次看到有这么多模友飞丢过飞机,我也把自已一次丢机的经验拿出来分享一下,写得比 ...

多谢老兄总结的这个帖子,可能会挽救很多读过此贴的模友。其实这个问题我以前就想过了,也发帖询问过!这里。当时我担心的就是,如果我的飞场有很多个,那么期间不小心触发了地理围栏功能飞机在围栏外是不受控的,甚至模式开关都失效,直到飞机飞回围栏内才能从新接管。这样就出现了你描述的丢机过程,在飞回围栏的过程中如果有高山或者大楼阻挡,丢机是无法避免的,从你切回家模式没有回头来看,在飞回围栏内之前,模式开关也是失效的,而不是部分模友认为的任何时候模式开关都有效。我看了官方的说法是,为了保证接收机在受到强电磁干扰的情况下,飞控依然能让飞机飞回围栏。
另外APM油门在所有自动模式下都是由飞控自动根据高度差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第一次飞时,起飞不久就找不到飞机了,好象是有云,一看屏二百多米,当时没有经验,不知道看屏飞,立马将 ...

油门最大是很明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感觉是电源突然断了....飞之前 全部有检查,没有任何问题的.....丢得莫名其妙

慰问一下,能说一下是什么飞控什么地形高度什么的参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刚丢一架死胖子,15KM左右距离图传依然清晰,看差不多了准备掉头,图传依然清晰,突然显示器直接蓝屏,一点 ...

你的飞控和图传是怎么供电的,我觉得会不会是转弯时油门变大,导致电压不足,飞控重启,图传如果和飞控共电,会不会也同时挂了!

另外听说某牌电池飞行过程中供电不稳!有人因此多轴炸鸡,掉水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慰问一下,能说一下是什么飞控什么地形高度什么的参数吗

地形到是没有问题,一路没高山,高度400米左右

网友(2015-02-22):
丢过一架多轴,2000+吧,经验是一定要有高度,高度还是高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第一次飞时,起飞不久就找不到飞机了,好象是有云,一看屏二百多米,当时没有经验,不知道看屏飞,立马将 ...

网友J:
我的更丢得更郁闷,起飞距离400多米,高度170米发生螺旋,坠落附近村子里,多方查找,得知是谁拿了,但是就是不肯还,用钱赎也不肯。

网友:
丟过七架Fpv机的路过

网友:
丢过三架。一个飞翼x5,放车顶上忘记收回尾箱,到家才发现,沿途走了好几遍也没有踪影。一架黑羊四轴,毛毛雨天飞两公里外时突然图像信号全无,打返航也在没有出现,第三架是穿越250,在江面上飙机,突然断桨,调入江里。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的更丢得更郁闷,起飞距离400多米,高度170米发生螺旋,坠落附近村子里,多方查找,得知是谁拿了,但是就 ...

民风彪悍~

网友:
丢机一般都是“祸不单行”;还没丢过机,但是真心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回个贴,不丢机

网友:
没丢过,还是回吧,免得过两天丢

网友:
请问用飞宇飞控飞丢的朋友是怎么丢的,我也在用飞宇飞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丢了 一个  没有设置好家 SO切返航后没有回来  现在马上买了一个GPS定位器  这个必须的

求链接

网友:
大年初一丢FPV 250 损失1400左右 原因 风大 飞远 CC3D 飞控 接收601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丢过两次,第一次冲浪者配U2,手动模式起飞后转平衡模式,飞机就失控了,眼看直端端的飞走,当时心可碎了, ...

GPS 求推荐 网上实在太多了  只买魔友用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才丢过一个,没你们那么先进,就一机在视距范围内眼看着掉下来,就是没找到。(在农村,平原)。估计是舵机 ...

那东西看服务商的,我买过2个,年把就没用了

网友:
某天,风很大,准备航拍,飞出去400米左右,发现忘了开狗,切返航,发现动力失去,好在找到,发现点机螺旋桨和桨夹失踪,确定了丢机的原因。以后要多注意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K:
谢谢你,不过我是穿越250这个比我飞机还大。

不大啊,大概比832图传大一圈的样子

网友:
丢了两架飞机 一架没有安装飞控飞得太远 看不清 没找到 损失电机 舵机接收机电调 电池 飞机自己做的 。还有一架用飞控GPS没定位飞得太高江南飞控6版 数传 舵机电调 电机等  心痛的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大啊,大概比832图传大一圈的样子

难道我搜的和你不一样??上个图看看

网友(2019-08-02):
学得经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