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9X源码编译

楼主(2014-04-24):
下载并安装Ubuntu 14.04 LTS Desktop 32位版本 ubuntu-14.04-desktop-i386(64位没有尝试)ctrl+alt+t 打开终端 输入
默认已经装了gcc等
升级到最新版本
sudo apt-get update
sudo apt-get upgrade

安装avr环境
sudo apt-get install gcc-avr     (版本4.8.2)
sudo apt-get install avr-libc    (版本4.23.1)
sudo apt-get install avrdude

安装svn
sudo apt-get install subverson

检出最新代码
svn co http://er9x.googlecode.com/svn/trunk er9x
cd er9x
./domake 就可以编译了

--------------------------------
顺便求助windows下编译的方法
装了cygwin winavr2010 还是没成功

另外 JETI ARDUPILOT 这两个版本是干嘛用的 有啥特点?

楼主:
JETI ARDUPILOT 这两个版本是干嘛用的 有啥特点?

网友:
译成中文?

楼主:
有兴趣 不知道水平够不够哈哈 在读er9x的电路和程序

网友:
搞不懂,直接HEX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兴趣 不知道水平够不够哈哈 在读er9x的电路和程序

网友A:
Linux环境下编译太麻烦,还要安装虚拟机,还是直接在windows下编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nux环境下编译太麻烦,还要安装虚拟机,还是直接在windows下编译吧!

在win下没搞定才转到linux下编译的
请问需要怎么设置?

网友:
windows下编译需要安装Winavr

网友:
用winAVR的话makefile有几个参数要注释掉。
具体看Output里面有啥错误

网友B:
刚入这控 没中文说明书 飞固定翼么 也不用调太多 常规设置摸索了下 还行 基本能上手了。目前遇到个问题 因级别不够 不能发帖。借楼主地方用用 看哪位高人能给解答 先谢了。用的橙色那个品牌的高频和接收 每次开关机 或者模型断电通电 都要重新对频才能连接。需要按住高频头的按钮 才能对频。这个情况貌似有点繁琐啊 是我没设置对?还是橙色品牌的高频和接收 就是默认这样对频的呢?

网友:
我也想知道window下怎么编译,我按文件里面说的安装并编译提示错误 我装的是winavr2010,电脑系统是win8.1

网友:
linux下还没试过,以前有装虚拟机和linux,不久前没咋用就都卸掉了

网友(2015-03-07):
求源代码1348187267@qq.com谢谢

网友:
那个是使用特定外置遥测模块时用的。有很多参数你都没给的,不知道这贴的目的是什么?可选参数没给,编译过程描述不详细,后续的固件烧录也没?完全不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入这控 没中文说明书 飞固定翼么 也不用调太多 常规设置摸索了下 还行 基本能上手了。目前遇到个问题 因 ...

你的操作也许有问题。bind线有没有拔掉?对完频要拔掉哦。我也是用橘子头,橘子接收 克隆6110 原装spketrum  接收 stormrc接收 没有试过这种情况。都是bind完就可以秒接的。

网友(2015-04-15):
LZ,你的er9x源码在windows下编译搞定了吗?能请教一下吗

网友(2015-05-28):
引用 楼主:
有兴趣 不知道水平够不够哈哈 在读er9x的电路和程序

一起研究,我也在画最小板子,想用OLED做,不知道如何修改LCD驱动,有木有兴趣一起搞。我的扣扣539923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