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级航拍机
精灵可以换别的遥控器吗

楼主(2014-04-24):
发现 精灵
云台
那个杠真心不好用 延迟还很严重, 能否换其他的遥控 入天地飞 D10之类的,连里面接收机一起换的吧?

网友A:
DJI遥控器的做工及性能,应该说还是很不错的,不会比天地飞还差吧。

网友B:
要换就换 FUTABA T14SG 真的好用,而且直接对频就可以了。

楼主:
那遥控好贵。。

网友C:
DJI只建议用futaba哦

网友D:
精灵1代还是要换接收吧,2代好像可以直接对频

网友E:
可以换的!

网友F:
还没这样尝试过。

网友G:
可以换的,需要调控。

网友H:
完全没有问题 但不建议用天地飞

网友I:
可以换的,拆掉原来的接收机,装上新的就是了,过程也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