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flex XTR 模拟器 提示接口错误 问题求救!

楼主(2014-04-24):
    Reflex XTR 模拟器 一开机显示未发现Reflex接口,重新检查硬件连接。以前用没问题,换了
WIN7系统后,提示报错。请问题大家是我的狗坏了?还是系统问题?
    谢谢啊!

楼主:
没人回复?问题太2了?

网友A:
安装在默认路径吗?用管理员模式启动的吗?我以前也遇到过,后来电脑上换另一个USB接口来插解密狗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在默认路径吗?用管理员模式启动的吗?我以前也遇到过,后来电脑上换另一个USB接口来插解密狗就可以用 ...

必须默认路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必须默认路径?

至少我原来遇到过安装REALFLIGHT没有默认路径时,就出过错。 XTR不知道和此有关系否?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我原来遇到过安装REALFLIGHT没有默认路径时,就出过错。 XTR不知道和此有关系否?试试吧。

哦,谢谢

网友(2014-07-13):
我遇到过,是狗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