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77可以用普通电池吗?

楼主(2014-04-24):
V977遥控可以用普通(南孚)电池吗?

网友:
控的电池应该可以把

网友A:
据说不行,南孚电压高了,会损坏控

网友:
如果连1伏的压差都不能承受,这个控就别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据说不行,南孚电压高了,会损坏控

如果连1伏的压差都不能承受,这个控就别出了

网友:
当然可以了

网友:
用充电电池咯

网友:
肯定可以,

网友:
可以,我正在用南孚的,没事

网友C:
我用的是一元四节的华太电池,淘宝卖家总是在详情里提醒“慎用南孚”,以前有个玩具控装不进南孚,南孚稍微粗一些。
南孚的电压也是1.5v,应该能用,但是真南孚比较贵,假货遍地都是,还不然用锌锰的,比较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一元四节的华太电池,淘宝卖家总是在详情里提醒“慎用南孚”,以前有个玩具控装不进南孚,南孚稍微 ...

这电池可以飞多少块电?

网友C:
以前在922上面飞了八十电之后屏幕不显示了还能飞,后来就练习模拟器了。
977的控每电十分钟左右,现在22电了,具体不知道能用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在922上面飞了八十电之后屏幕不显示了还能飞,后来就练习模拟器了。
977的控每电十分钟左右,现在22电 ...

那还可以啊!TB看看

网友:
不用淘宝看啊,我用的最普通的电池,你家旁边的超市里面就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连1伏的压差都不能承受,这个控就别出了

说明书上写的慎用南孚,我反正用的是1块5四节的普通电池,飞了40电左右了,还没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上写的慎用南孚,我反正用的是1块5四节的普通电池,飞了40电左右了,还没换过

用镍氢充电电池吧,用2.3年没问题

网友:
“慎用南孚”是个谣传。我就用南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