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冲浪者X8详细安装图

楼主(2014-04-24):
我是新手,刚入魔买了个冲浪者X8,自己安装不明白,求高手上图,让我也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A:
叫商家给你发就可以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叫商家给你发就可以啦

真的要找商家。

网友B:
如果你要考虑FPV设备安装位置的话,我可以给你一些照片,如果你要问那堆泡沫怎么拼在一起的话……基本没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要考虑FPV设备安装位置的话,我可以给你一些照片,如果你要问那堆泡沫怎么拼在一起的话……基本没难 ...

求FPV安装细节981188073@qq。com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要考虑FPV设备安装位置的话,我可以给你一些照片,如果你要问那堆泡沫怎么拼在一起的话……基本没难 ...

同求细节。我也是冲浪者,900403@qq.com  或者直接加我这个QQ。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求细节。我也是冲浪者,  或者直接加我这个QQ。谢谢。

我在固定翼板块发了贴,你去找找吧

网友:
我也是买的X8,同求!!! 392961430@qq.com 抄送给我一份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要考虑FPV设备安装位置的话,我可以给你一些照片,如果你要问那堆泡沫怎么拼在一起的话……基本没难 ...

求FPV安装细节65235276@qq。com谢谢大哥!

网友(2014-07-16):
真的要找商家

网友:
直接找商家吧,我吃过亏,,很难安一些小部件

网友(2014-12-09):
商家说没有。。。

网友:
冲浪者需要图吗?先拼个图,,拼好以后开始一块一块的安装,然后粘接,,其实好像真没有难度的,,无非就是装电机,舵机,然后机身的2块拼接,然后装上机翼尾翼,,舵机拉杆装上,,就OK了,,

没有图也没关系的,,实在觉得装不好就找商家吧~~~有些商家会有安装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