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恒龙虎1的波箱放的下540电机吗,车体够宽吗

楼主(2014-04-24):
请教个问题恒龙虎1的波箱放的下540电机吗,车体够宽吗打算装个低速的540电机

网友:
孔位不匹配

网友:
貌似,得改装

网友A:
指的是车体宽度容得下54O电机长度加上波相的厚度  谢谢!

网友:
不行。你想的太多了

网友:
减速电机竖着放加伞齿才是王道

网友:
把540锯一截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的是车体宽度容得下54O电机长度加上波相的厚度  谢谢!

哥们你量下两个波箱之间有多宽,我手头没有,这是4号的如果虎式更宽一些因该差不多放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