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发帖,还是那个h,续航时间,以及悬停视频!!!!!!

楼主(2014-04-24):
第二贴地址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4002&extra=
4000mha的电池起飞电压25.1v  十分钟
落地回压  22.4v
5200的电池 起飞24.8   12分钟(其中有2分钟在飞航线)
落地回压  22.4
这个图是5000电池的最后降落时的数据截图

网友A:
emax4114不应该是这个时间,建议楼主换apc慢飞桨或者dji的1555试试,15寸到17寸都可以,另外这个机架多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ax4114不应该是这个时间,建议楼主换apc慢飞桨或者dji的1555试试,15寸到17寸都可以,另外这个机架多重? ...

我用的是木浆,配置在我发的第二个帖子里,一共重3.4kg,我感觉还可以

楼主:
估计用碳纤蜻蜓桨能有更好地续航时间

网友:
好像差不多时间的,我的8000 6S 飞23分钟,估计买好点的电池会更长些,我的8000电池一个才290元

网友:
好重的家伙啊。。

网友B:
楼主木桨效率高吗???也准备尝试木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木桨效率高吗???也准备尝试木桨

应该是不如碳桨,木桨声音好听

网友C:
KV340的电机,6S电池,应该用17寸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KV340的电机,6S电池,应该用17寸的桨,

回泡泡老师,银燕的测试数据用的是1555,用17的桨能提升拉力,但是效率就会降低,1555可能会比17的更稳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