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0升级最近固件后出问题

楼主(2014-04-24):
2.9.1b的时候gps传输没问题,连接数传命令行正常。昨晚升级到最新3.几,然后数传在图形界面连接正常,但是始终nogps,切换命令行连接出现乱码。。咋回事?

楼主:
cuav的紫色板子,把存储卡换成8g的tf卡,结果啥也没存。这是咋回事?

网友A:
apm不能直接插tf内存卡的亲,是要专用的Flash 储存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不能直接插tf内存卡的亲,是要专用的Flash 储存卡的

哦,自带有个紫色小板那个可以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不能直接插tf内存卡的亲,是要专用的Flash 储存卡的

板子自带的卡插进去时,地面站命令行提示未插入数据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自带的卡插进去时,地面站命令行提示未插入数据卡

可能坏掉了。总而言之,tf内存卡是不能用的。

楼主:
想吐血啊,小卡没缘由就坏了?莫名其妙电台也不正常了,能正常读取显示状态,写入参数却不行,命令行乱码……无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