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矢量f16落叶飘动作

楼主(2014-04-24):
求教矢量f16落叶飘动作

网友:
照片拍的不错,不懂帮顶!

网友:
我也有一架我也不会做,顶了

楼主:
我也是杭州的,你飞的地方是西园路吧,还听到alan的声音了。 请教下这个落叶飘怎么做,十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杭州的,你飞的地方是西园路吧,还听到alan的声音了。 请教下这个落叶飘怎么做,十分感谢

额 你有在alen的群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 你有在alen的群里吗

在的。 这个f16你飞的吧,可以说下落叶飘如何做吗?

网友B:
实际上很简单,第一步,拉高高度,第二步,拉杆到最大 让飞机来个后空翻,第二步,当飞机后空翻到飞机保持水平时,右手油门的控把两个摇杆拉对角线(最大油门,最右副翼,最大拉杆,最左转向)
要求与要点:
1、矢量喷口的舵量为100%
2、 到空中最高点拉杆让飞机后空翻后,要基本保持水平时才能摇杆对角线,不然动作会不对
3、已经开始落叶飘后,可以收一点油门,让飞机慢一点转
4、在离地大约20米样子要松杆,让飞机退出飘的姿态,没有矢量的侧推,飞机很快就可以解出,此时飞机处于失速状态,推油,拉杆可以很容易让飞机继续飞行

网友:
塞斯纳能做这动作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很简单,第一步,拉高高度,第二步,拉杆到最大 让飞机来个后空翻,第二步,当飞机后空翻到飞机保持 ...

学习..我去练...

网友B:
还可以玩一个更好玩的,就是摇杆反对角线 落叶飘,上面讲的是正落叶飘,还可以反落叶飘,就是机腹向上落叶飘 SU34 SU35 F16可以很容易做出来

在正向落叶飘时,只要高度足够,反推摇杆,就是最大油门,最大左副翼,最大拉杆,最右方向,此时,飞机在非常短暂混乱飞行后,机腹向上反方向转起落叶飘,解出的方法与正向相同,只是解出后机腹向上,一打副翼就转了过来

还一个好玩的,像F16,在高速飞行时,突然拉杆到最大,方向打到一边最大,飞机会来个突然的蛇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的。 这个f16你飞的吧,可以说下落叶飘如何做吗?

拉高后空翻使飞机失速 然后打方向满舵  升降升满舵  推大油门  就飘起来了  然后控制油门速度控制转速   反打方向改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可以玩一个更好玩的,就是摇杆反对角线 落叶飘,上面讲的是正落叶飘,还可以反落叶飘,就是机腹向上落 ...

帅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拉高后空翻使飞机失速 然后打方向满舵  升降升满舵  推大油门  就飘起来了  然后控制油门速度控制转速    ...

小D,我怎么没见过你玩落叶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很简单,第一步,拉高高度,第二步,拉杆到最大 让飞机来个后空翻,第二步,当飞机后空翻到飞机保持 ...

谢谢,指导~ 请问最大升降和最大副翼的目的是什么? 我有听某些模友说,后空翻后只需要最大油门和最左方向就可以了,副翼和升降式辅助调整姿态,而不是必须保持最大。请问是这样的吗?

楼主:
练了吗? 可以做出落叶飘吗?

网友:
小d是个大骚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