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问我联咏NT96650方案的那个廉价的航拍器怎么安装到狗云台上去

楼主(2014-04-24):
很多人问我联咏NT96650方案的那个廉价的航拍器怎么安装到狗云台上去,,,相比很多人都试过,如果直接放在上面,会发现重心太高了,但没法再往下安装了,除非在下面配重,但这样导致结果就是功率要变大,或者会咳嗽抖动,起飞重量也增加,,
我的做法很简单,
我是吧原本狗3固定用的底座,放到背面了,然后吧那个两轴感应器(不知道叫什么)拆下来,重新粘到下面,用泡沫板做垫背和两轴感应板的支架,,,这个版原本是用热熔胶粘在地板下面的,不要直接拌下来,,用热水杯子加热铝件,过一会就可以很轻松的挖下两轴感觉板了,,

下面图片是底部的图片,应该看懂了吧

这个记录仪需要外接电源5V,我是接了一个降压模块,,也可以接电调输出的5V电压,也可以接接收器中的电源,也可以接飞控中的5v电源,这款可以实时AV,我买的时候没有配件,就自己做了一个,1号这个位置是接视频底线,2号位接视频输入,到图传上面,,,,,

网友:
必须顶一下

网友A:
用耳机线就可以!!!!还可以接.gps  将osd的gps接上就可以收星

网友B:
这样就能用了?重心没问题?  上传效果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耳机线就可以!!!!还可以接.gps  将osd的gps接上就可以收星

行车记录仪接gps?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行车记录仪接gps?

恩。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恩。

接线定义能否提示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就能用了?重心没问题?  上传效果看看

重心这样就完全可以调试了,但记得,空机调试好后,和接线后的重心差很多,需要再次调整重心

网友:
平的沒好,好的沒平!

网友:
学习了,正好我也用的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线定义能否提示下?

接对了,会显示 的gps  标记

网友:
楼主能不能贴个云台参数?

网友D:
传感器不需要拆了重装,只要调整软件里面的 X,Y,Z, -X,-Y,-Z.  想一想关系,应该能想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传感器不需要拆了重装,只要调整软件里面的 X,Y,Z, -X,-Y,-Z.  想一想关系,应该能想出来的。

哈哈哈,,可以设置的话就更加简单方便了,我只是用一些最笨的方法,

网友(2014-05-24):
顶,正好入了个联咏NT96650方案

网友E:
我用的也是联咏  但就是画面传不到图传上  附上发射和摄像头的连接线现在是   白(联咏的视频输出)连黄 蓝连绿图传就是没得画面

网友F:
效果咋样啊?给个视频看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效果咋样啊?给个视频看看啊

我还有一个帖子里有视频的

网友:
这个攝像头画质很好,, 完全不输鷹眼,, 最大问題是如何固定在云台上,, 攝像头顶部那个固定槽,,

完全是个渣..... 不能穩固固定,, 晃晃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也是联咏  但就是画面传不到图传上  附上发射和摄像头的连接线现在是   白(联咏的视频输出)连 ...

你这个解决了吗?我也跟你一样

网友E(2014-06-30):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解决了吗?我也跟你一样

  已经我没解决   可以加我qq414815788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已经我没解决   可以加我qq414815788

我的也解决了 哈 现在用图传接个5V稳压供电

网友H:
发现这个摄像头不能用三线的插头,因为利用的234.2为GND,原来的公地不能用了,,所以可以将黄色插头短接,用红色插头提供AV信号

网友(2014-09-17):
李哥的技术贴,必须顶,我看了效果很好,也这样配置一个

网友:
我曾经这样试过,重心是很大问题,一定要调好重心。。。

网友:
我用魔术贴做的,老毛子的云台控制板有个按钮,按一下校准加速度 两下 陀螺仪 三下 设置默认位置 ,设置一下就好了,那个感应器的位置不用动。

网友(2014-10-21):
引用 网友H:
发现这个摄像头不能用三线的插头,因为利用的234.2为GND,原来的公地不能用了,,所以可以将黄色插头短接, ...

怎么接发,另外用5v给摄像头供电?

网友:
和我的记录仪一样啊!效果咋样?

网友I(2015-01-05):
引用 楼主:
我还有一个帖子里有视频的

可以实时输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以实时输出吗?

可以实时输出,,我是自己做了一根线,就是那种耳塞的插头就可以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可以实时输出,,我是自己做了一根线,就是那种耳塞的插头就可以了,

可以说说怎么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以说说怎么做吗?

很简单的,,你拿一根没用的耳塞线,剪掉多余的线后,试着接一下显示器,就可以找到那那根是视频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简单的,,你拿一根没用的耳塞线,剪掉多余的线后,试着接一下显示器,就可以找到那那根是视频线了

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