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7十字盘不耐炸,买了6050的,蛋疼了

楼主(2014-04-24):
977十字盘都知道不耐炸,小炸就会断球头,相信我是第一个用6050十字盘的应该,也推荐了别人使用。
前几天买配件心想6050的会不会也不耐炸,毕竟便宜。一次买了7个,这下好,这货太不给面子了,无论你怎么炸,3d全油门炸,炸的零件满天飞,连杆都断了或者找不到了,这货依然坚挺
早知道不买这么多,买一个就行了啊 放着压箱底吧

网友A:
请问LZ,977用6065的大齿盘,和977的有什么区别吗?都有什么配件可以用6065?

网友:
继续发问,用6065的大齿盘后,3D有什么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LZ,977用6065的大齿盘,和977的有什么区别吗?都有什么配件可以用6065?

唯一的区别就是6050的十字盘球头大一些 需要稍微打磨一下。其他ok。通用的配件我知道的有大齿盘(这个需要在齿盘孔里滴一点502,等他干了后塞上就行)主轴,旋翼头 横轴 大桨这些都能用

网友B:
入小机机的“坑”,一个机机居然要备N多个同种配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入小机机的“坑”,一个机机居然要备N多个同种配件

只买电池的路过,暂时还不需要配件,都是老板送的那些

网友:
nano cpx能用不

网友:
小白一下  6065 是什么

网友:
还是使用原装的好,不建议采用其他配件,毕竟尺寸配合不一样

网友:
v977爽炸多次,还是零损失,只有大桨和齿轮磨损,看来练习的习惯不一样,我一般是在保证不炸机的情况下稳步练习,从来不激进的做跨越式的新动作,目前我所有机机加一起炸坏的东西也是屈指可数。
供参考。

网友C:
6050十字盘球头那么小,挫的时候需要耐心啊,我炸了这么多次只有连杆扣稍微松了一下,十字盘屁事没有,而且就是因为省十字盘的钱而买整套6050的旋翼头需要对比价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6050十字盘球头那么小,挫的时候需要耐心啊,我炸了这么多次只有连杆扣稍微松了一下,十字盘屁事没有,而且 ...

不必买旋翼头只买十字盘就行

网友D:
我当初为了省super cp十字盘的钱,买了6050的整套旋翼头,现在想来还不如直接买个金属十字盘。有想改6050的十字盘和旋翼头的话我这可以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当初为了省super cp十字盘的钱,买了6050的整套旋翼头,现在想来还不如直接买个金属十字盘。有想改6050的 ...

你有金属配件出?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有金属配件出?

不是金属,是6050的塑料。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那还不简单,楼主再为这剩下的六个十字盘再配六台小鸡鸡就不可以了?

网友:
楼主的6050十字盘有多的卖么?

网友:
6050十字盘也要10元钱吧,难道V977的斜盘要30-40?

网友:
请教下,换了6050的十字盘,是不是就要对应的换6050的连杆才行,还是用原来977的连杆?

楼主:
都可以 不过977的话需要打磨一下十字盘球头

网友:
我的十字盘也炸了,想听楼主的建议用6050的,不过想问问十字盘下面连接舵机拉杆的部分也要一起更换吗?那舵机拉杆会不会因为孔径问题安装不上?

网友:
同意十一楼摩友的做法。练习要循序渐进不要做没有把握的动作。我的小飞机也是正常磨损后更换配件。在模拟器怎么炸都没关系的,我在模拟器上什么动作都敢做,反正都是练习。

网友:
青岛哪里有卖977的

网友:
新手入魔   什么样的小鸡鸡  给力点啊

网友:
  我要俩 ,QQ 18066903

网友:
楼主能分享一下球头怎么打磨的?能保证打磨后的球头跟连杆密切配合?

楼主:
水磨砂纸一点点来,要耐心点,没问题

网友F:
好像V977的原舵机拉杆扣扣不上6050十字盘球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像V977的原舵机拉杆扣扣不上6050十字盘球头

肯定扣不上啊 得稍微打磨一下

网友G:
要整套旋头改。。球头尺寸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要整套旋头改。。球头尺寸不一样

对,那个扣大,旋翼头小

网友:
这个装不上977吧,大了点点,连杆装不上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