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的疑惑,忘赐教

楼主(2014-04-24):
本人新手,这个问题各大论坛潜水一天了还没找着相关的解决办法,长话短说。飞越450PRO,K8三轴,在调螺距的时候发现桨的螺距不一致,比如50%油门,桨在飞机尾杆上面时螺距尺是0度,同一片桨旋转半圈到机头上方的时候就是4度了,舵机拉杆长度一致,十字盘已调平。

出现这种问题是什么情况呢?会不会是桨夹跟球头有虚位?还有桨夹有点松动是正常的么?

网友:
即使虚位也不可能有4度的差别

网友:
先都设定完了再看

网友:
4度的差别已经非常明显了,根据机械动作原理自己仔细找找,

网友:
这种情况要不是拉杆长度不一要不就是桨的问题了!~

网友:
拍几张立面照片吧,这个问题很偏门是搜索不到的

网友A:
找到正确的螺距尺水平参照物才是关键。另请细想一下轴承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
注意一点,如果是电子螺距尺的话要在你放飞机的桌子上归零

网友:
还是需要仔细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正确的螺距尺水平参照物才是关键。另请细想一下轴承是怎么工作的。

大哥,啥是螺距尺水平参照物? 我现在调了舵机连杆,基本上桨转一圈的螺距误差在正负0.6度以内 但是调了连杆后十字盘有点不平了 刚才试飞了一下 马马虎虎...第一次飞 K8的风格等几个选项还在试 太晚了家里飞太吵 之前飞华科尔02S感觉稳稳地 450串来串去  6轴跟3轴区别还是挺大的...

楼主:
还有就是我用手转大桨观察十字盘,发现十字盘每次在桨转到同一个位置时都会晃动一下  但是不知道这属不属于十字盘虚位 新机没飞起来过...也没炸过

网友B:
两桨拉杆在十字盘上对调一下再看看,不是卸拉杆是对调位置。问题依旧就是十字盘下半部分问题,如果有变化就是十字盘上半部分问题~

网友C:
电子螺距尺归零以后是不能转着用的,在哪归零在哪用
因为脚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子螺距尺归零以后是不能转着用的,在哪归零在哪用
因为脚架

放在地板砖上 地板砖两面都是水平的 怎么不能转这用 除非两个方向不一样平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放在地板砖上 地板砖两面都是水平的 怎么不能转这用 除非两个方向不一样平

你有考虑过脚架导致的主轴不是垂直于地面么?你有考虑过当主轴不垂直于地面的时候水平是不是就是实际的螺距0度么?多少人的机子装完脚架放在地上是低头的?
电子螺距尺始终只能测出相对值,这些误差无法忽略的情况下,就无法转着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有考虑过脚架导致的主轴不是垂直于地面么?你有考虑过当主轴不垂直于地面的时候水平是不是就是实际的螺 ...

说的也不无道理 我的机怎么调的没有调准确 总是差那一度 看不得差那一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