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新手蜂洞1怎么配多大桨啊4S 2240 3200k'v

楼主(2014-04-24):
电池
容量5200 40C

网友A:
从尺寸小的36mm开始试吧,综合考虑,大一点的可能速度提升一点,但电机和电调发热量也会增大,续航时间由此减短,因此先要问问自己是追求稳定还是极速,我是新手不知正确否,还请大神指教

网友B:
42---45去试一下 我上40浆没什么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