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问题求助帖,恳请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楼主(2014-04-24):
我的机机是apm2.6加6H。问题:无法定点。一切定点模式,机机各种方向跑,不再受控制。(罗盘工作正常)
卫星接收稳定
我的机机飞跃650
偶尔会出现gps异常
各种漂移。

网友A:
GPS固定的有问题,他动整机肯定会跟着飘吧,人个感觉是这样的,你把GPS换个固定的方式固定好了再试一次。

网友B:
起飞前看看GPS的数据有没有什么问题,特别是寻星数量和精度。

网友C:
一是GPS被干扰了,你那个安装位置太不靠谱了。弄个支架架后面去。二是,机架、桨、电机都要调好水平。三是加速度计和磁罗盘多调几次。最后还不行换个GPS试试。还不行的话就换飞控吧。

网友:
GPS方向不对

网友:
目测gps方向错误!
灯的那一条边应该是头的方向

网友D:
帮顶 同问 定点不稳

网友E:
估计是罗盘安装的问题。

把飞机连接电脑,然后在你发的第三张图片的最上面一行,有航向指示。就是你机头所指的方向,旋转你的飞机,看看东南西北对不对。比如 E 就是正东。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罗盘安装的问题。

把飞机连接电脑,然后在你发的第三张图片的最上面一行,有航向指示。就是你 ...

估计是罗盘安装的问题

网友F:
APM 2.6,, GPS 上內置了罗盘,, 对安裝方向和固定都要考究.....不能随便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固定的有问题,他动整机肯定会跟着飘吧,人个感觉是这样的,你把GPS换个固定的方式固定好了再试一次。

我架高过,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飞前看看GPS的数据有没有什么问题,特别是寻星数量和精度。

谢谢,我下来看看去。

楼主:
罗盘北指机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是GPS被干扰了,你那个安装位置太不靠谱了。弄个支架架后面去。二是,机架、桨、电机都要调好水平。三是 ...

谢谢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F:
APM 2.6,, GPS 上內置了罗盘,, 对安裝方向和固定都要考究.....不能随便放

我个6h是罗盘在上,我测过,罗盘北指到的机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罗盘安装的问题。

把飞机连接电脑,然后在你发的第三张图片的最上面一行,有航向指示。就是你 ...

罗盘工作正常。我旋转机机,仪表反向运转。并且很灵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帮顶 同问 定点不稳

哈哈。我是定不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罗盘工作正常。我旋转机机,仪表反向运转。并且很灵敏。

旋转机架,方向旋转是Z轴陀螺的功能。方向最后停下来的位置,靠的罗盘。

比如机头对北,那个指示显示到0度,也就是N吗?

网友G:
孩子,有没有找到答案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旋转机架,方向旋转是Z轴陀螺的功能。方向最后停下来的位置,靠的罗盘。

比如机头对北,那个指示显示到0 ...

这个还真没注意。明天去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孩子,有没有找到答案了啊,

今天演出,没有玩机机。

网友:
按上面的调整后情况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