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我告诉大家怎样正确调DJI飞控感度的方法吧

楼主(2014-04-24):
    看到某网友公布了调多轴感度的精华贴,不是说没有道理,只是讲得不够全面,比如说某网友讲到“相同的飞机  增加重量后 感度应调大”,这样的定论有些情况下是对的,可是有些情况下错的。我举例S800的官方推荐感度要到200左右,但是S800 evo官方感度确只有130左右,因为EVO版不会比S800轻,很明显上面这个定论就不成立,如果简单以重量作为参考可能会误导新手。出于对大家的一个帮助,下面我以DJI飞控为例给大家一个正确调参的方法(本人只有全系的dji的飞控,只能以这牌子为例,不要乱扣帽子)。

    实际飞控的感度正确来讲是跟机架、动力、桨的材质,以及整个重量有关系。比如我可以从S800和EVO的官方感度值中明确告诉大家,EVO材质一定比S800要刚性,至于他们之间有怎样的关系完全没必要讨论和摸透,因为大疆调参软件有一个非常实用的调参功能,就是可以用X二个通道设到旋钮通道上进行调参,这样可以在实际飞行中以极快的时间正确设定你机架的感度值。而这个功能确是被大家经常所忽略。

    如何精确调整感度,步骤:
    一是将所有感度设定为100,将X二个通道设为调参旋钮(调好后再改其他用途),一个设定横滚、俯仰基本感度,一个设定姿态感度。
    二是上天打横滚、俯仰,以及上升下降,逐步增加基本感度,直到调到出现轻微共振现象时再往回转一点点(通常是回调20%左右)。再增加姿态感度,调到你认为合适跟手状态就行了,不宜太高。
    三是下来重新设定X二个通道,一个设定航向一个设定垂直。
    四是上天打航向和垂直,转动摇控器方向杆,突然停止,看多轴能不能即时停住,有无飘移,有再增加,直到不飘,即为合适,也不宜太大。
    五是将多轴悬停在1.5米高,用手向上推或向下按多轴,看多轴有没有反作用力来维持高度,慢慢增加值,直到往下按感觉有点硬了,不容易按下去就行了,也不宜太大。

    下来把X二个通道再改成其他用途。到此调参结束。

网友:
泡泡的教程看了五六遍的路过。。。

网友:
学习了,我的悟空,返厂了,回来按照您的方法调调。

网友:
感觉好复杂,APM自动调参就简单了

网友:
飞机在天上飞,是不是得降落时候才能调参。飞的时候不能调吧?

网友:
这个还用开贴说?大疆的官网视频都不看的?

网友:
第5点 真心话不敢试,,菊花太紧 怕

网友(2015-04-24):
如果有讲讲零度的就好了

网友:
别人是说相同机架,动力,桨,如果加重了,比如说加云台或者加大电池,往往需要调高感度。没人拿2个不一样的机架说感度的。

网友:
而且大机架用100感度起飞,很多新手会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