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V小铣床,坏掉电源后又出故障,真心累啊

楼主(2014-04-24):
16V小铣床,坏掉电源后又出故障,真心累啊,换了一点电源画了100多,现在居然钻夹头有掉下来,大家注意看啊,台面上是铝屎啊,我就铣铝而已,工作中经常出现的问题有Y轴调动,起码1MM啊,拆开发现Y轴的铜螺母没有固定啊,放螺母的槽还有2MM的空隙,还有Z轴抖动,今天一直抖,顺铣后再逆铣回来时发现刀下降1MM赶紧停车,移动Y轴后,钻夹头就掉下来了,真后悔当初买这么个东西啊

网友:
钻夹头当铣夹是一定会掉的。只要受力稍大就掉。更何况z y 轴间隙那么大。又没有锁紧。掉了是小事。夹头不掉吃到量突然变大。憋刀  。还会烧电机。小铣床铣铝件不比铁件容易。铣钢件会很费劲。或刀磨得很响。你就清楚干不动了。铝要是粘刀是不察觉的。

网友:
多半是使用不当吧。

网友:
机器要靠维护和调整

网友:
买征宙的铣夹头吧,现在有天猫了.缺点是他的高精度筒夹贵.可以常用的买精度高的,不常用的买普通的他的柄不贵.

  买别家的弄不好跳动大,好几丝,不同厂家的柄和筒夹混用也有点影响,锥度不太一样.

老鸟都说铣床本来精度就不高.夹头精度差也没关系,可是既然家用小铣床精度不高再弄个跳动达好几丝的夹头,整体跳动4-8丝.
机床都买了,就别心疼这点钱了.

网友A(2014-09-24):
你好,16v到底还有什么问题啊?!正被建议着买呢。6、70kg重量,3500的价格,蛋疼。想买个1、200公斤的老式台钻来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16v到底还有什么问题啊?!正被建议着买呢。6、70kg重量,3500的价格,蛋疼。想买个1、200公斤的老式 ...

啥问题也没有,就是别让光操不养

网友:
钻的谁叫你用铣的啊,铣要用铣夹头。

网友(2019-02-25):
用铣夹头用钻夹头当铣夹是一定会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