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收集各类微型电机,能利用航模上吗?

楼主(2014-04-24):
摄像机,录像机,电脑驱动,录音机,刮胡刀,手机上等等只要是小电机被我发现都必须拆下来!不知道能不能用在航模上!

网友A:
基本用不上。用在航模上,首先要是无刷的(需要配合无刷电调,实现变速)。其次,转速、功率、适应电压等等都不适合。

网友B:
楼上好人。经常帮人回答问题!

网友C:
直接使用比较困难,最直接的问题就是这种电机功率太小,其次如何配螺旋桨是个大问题,最后要说的是刮胡刀上的电机可以试试(其它的都不行,电脑上的根本不能用),配个控,装在轻型小飞机上凑合用,真要玩的话,不行。

网友C:
电脑电源风扇可以装个空气桨的船,只要不嫌速度慢,估计没有任何问题。安装也方便

网友D:
完全是可以的,只要是电机,都可能,懂吗?小车、小船,或者室内飞机,黑丝,之类的。

网友E:
基本用不上,电机的功率,扭矩,转速都需要相对合适的,小电机大多数都是高转速低扭矩的,除非你能改减速齿轮,不过这样太折腾了,没必要,无刷的航模电机电调很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用不上。用在航模上,首先要是无刷的(需要配合无刷电调,实现变速)。其次,转速、功率、适应电压等等 ...

感谢前辈!

楼主:
等我慢慢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好人。经常帮人回答问题!

感谢大家来捧场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脑电源风扇可以装个空气桨的船,只要不嫌速度慢,估计没有任何问题。安装也方便

感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基本用不上,电机的功率,扭矩,转速都需要相对合适的,小电机大多数都是高转速低扭矩的,除非你能改减速齿 ...

说的有道理!感谢前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使用比较困难,最直接的问题就是这种电机功率太小,其次如何配螺旋桨是个大问题,最后要说的是刮胡刀上 ...

感谢前辈的指点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完全是可以的,只要是电机,都可能,懂吗?小车、小船,或者室内飞机,黑丝,之类的。

感谢前辈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用不上。用在航模上,首先要是无刷的(需要配合无刷电调,实现变速)。其次,转速、功率、适应电压等等 ...

请问下。我现在 4KG起飞重量。电机恒力4822 KV570 、 达普1W 4S 电池、1447桨、(云台跟狗是单独供电)电池3.6V报警,只能飞18分钟!如果换 4822 390KV 6S 1W 电池能飞25分钟么!

网友:
手机上有电机?

楼主:
是啊!手机震动就是微型电机那个小家伙干的!呵呵呵!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啊!手机震动就是微型电机那个小家伙干的!呵呵呵!

我发出去后才想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发出去后才想起来

网友:
看对航模的定义咯,做点小航模没问题。据说cd机里是无刷?

楼主:
有刷和无刷哪个好?

网友:
当然是无刷的好。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啊!手机震动就是微型电机那个小家伙干的!呵呵呵!

手机上的振动马达是偏心轴 转子是不在中心的 所以才会造成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手机上的振动马达是偏心轴 转子是不在中心的 所以才会造成振动

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