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L请教调机问题

楼主(2014-04-24):
机子自已装好到现在从未炸过机,只飞飞航线,一开3D 整个机子就很抖很震,不会设置控和舵螺仪 ,平时飞航线都有少少金鱼尾,感度调低了还好一点,打方向快点了就出现金鱼尾,稍后就没!需要慢慢打才不会出现!最重要的是如何将3D设置好!如有高手请教

网友A:
什么三轴?

网友B:
我估计十有八九是3GX

网友C:
我估计也是3gx问题,换vbar 不用谢,不用话费,请叫我雷锋。

网友D:
已阅,同意雷锋的意见~
50元留着买配件吧

网友:
本来想帮帮LZ的,可又怕有人认为我是在贪LZ的话费。

网友A:
换个K8就好了

网友E:
路过,不图话费

网友F:
关注,高手解答。

网友G:
同学习 楼主解决了的话分享下方法

网友H(2014-06-19):
我用的是MB 的陀螺仪,锁尾杠杠的,不管多块的速度,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I:
一直都用3GX,没感觉3GX有什么不好调的。
震动处理好了,尾巴锁得像根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