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高压线多远比较安全?

楼主(2014-04-24):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场地,距离高压线大约50米,如果去飞,肯定不会靠近,现在想知道会受干扰么?机机有GPS。

网友:
加个零就安全了

网友:
不摸到就行

网友:
我在高压线下五米玩过,没事,不知道是多少kv的

网友:
一次FPV,没注意到高压线的走向从这边拐弯了,后来回看视频才发现是从高压线中间穿过来的,心里怕怕,不过证明高压线没干扰任何设备

楼主:
上张图大家看看,距离20米的样子,可以飞远一点的

网友A:
最好离高压线远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离高压线远些。。。

估计也就能飞50到100米远的距离

网友:
看着就发嘛,那还敢飞

网友:
这是220kV的,线路通道宽度都要求50米,最好离远点,扶他吧说明书里都明确写着使用时要远离高压线和变电站,靠近没好处

网友:
要那种  塔式的高压线才有问题,,,这种没有问题

网友:
最好不要选择附近有高压线的场地,以防万一.

网友(2014-10-05):
NAZA飞近, 在厂区旁边的尾矿库飞,附近很多高压线塔,GPS受干扰,无法一键返航,不知是无电后直接掉进水里还是飞远,反正提控,损失5000米,得出的结论是:在高压线塔附近千万不能飞

网友:
超高压干扰与空气湿度成正比,但不是线性关系。简单说湿度越大空气电离现象越重,干扰也越大。

网友:
200米以上

网友:
离开吧,越远越好

楼主:
楼上各位,前些天在高压线(塔式)50米内飞行,gps模式,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刮上了你就哭吧

网友:
前两天飞起之后不受控制才发现离高压线太近.估计有五十米左右。上天后打左转上升等不受控制。切手动赶紧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