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了一对环形机架用脚架

楼主(2014-04-24):
昨天用两根2mm的碳纤片,几个管夹,和两根用剩的碳方管给我的环形机架做了一对脚架。手艺有限,材料也有限,只希望给有兴趣的魔友提供一个思路。

把管夹的几个螺丝稍微松一松,就能把脚架折叠到机身下,机身高度一下就降低了好多,更方便运输了。

网友A:
把方管锯断管夹距离拉开,这样四个脚更稳些吧。

网友:
管夹距离拉开

网友:
新型四轴飞行器

网友:
简单的构造

网友B:
不错 不过感觉不稳

网友:
脚架创意不错

网友C:
同样的  日字  给你助威!!

在贴个以前组的,拆了,边上了上头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 不过感觉不稳

15mm的碳方管就剩这么点儿了,如果能长点当然会更稳些。

网友D:
楼主这个需要改进下,折叠需要松螺丝
我建议楼主不如买几个PVC管夹,U型那种,弄四条腿,飞的时候直接卡上去,不飞的时候取下来也方便,那个PVC  U型卡挺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需要改进下,折叠需要松螺丝
我建议楼主不如买几个PVC管夹,U型那种,弄四条腿,飞的时候直接卡上 ...

硬挂拍下看看稳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需要改进下,折叠需要松螺丝
我建议楼主不如买几个PVC管夹,U型那种,弄四条腿,飞的时候直接卡上 ...

哈哈,所见略同啊!

上面这个就是我以前用的脚架,还可以折叠的。用了两个20mm的PVC水管夹,不过稍微有点矮了,云台有点磕到地上了,所以我才做了现在这个脚架。
下面这个看到了吗?我用水管夹,热熔胶和尼龙扎带来固定电机的。效果不错,摔了几次都没出问题,而且很容易找平。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同样的  日字  给你助威!!

园艺的  三通 强度  够吗?

网友:
脚架支撑横管太短,稍不平稳直接翻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园艺的  三通 强度  够吗?

我觉得 还行啊  不知道是什么材料,钻头打起来 很松,  没有 PPR 强度高。 主要是 厚实啊, 这个东西一个就要 25克啊,我纠结了很久 还是用了它。。。。

如果用 PVC 的 有点薄,而且 感觉没这个有韧性。

红色的 PVC  16 3通,  一则 电机不好固定, 二则  有点薄,所以放弃了。

网友F:
同是4215电机,求续航时间,桨以及各种配置,参考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是4215电机,求续航时间,桨以及各种配置,参考参考

我没有电子称,所以不太清楚重量。
我用了4根500*20mm的碳纤管,一根大约是10*50*550的装修用木条。
4个ZTW 30A蜘蛛电调,4215电机,ATG1238桨,5000mah的酷点电池。
使用APM2.6+6mGPD+数传时可以飞13分钟左右。
使用Naza Lite+GPS+200mw图传+穷人osd1套+蜻蜓3轴云台+黑狗3+800mha的图传和云台电池,这是只能飞7分多钟,不到8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