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e,刷的gale的固件,摇杆曲线设置里没有dr0这项,只有dr1.请问怎么调出dr0项?

楼主(2014-04-24):
d7e,刷的gale的固件,摇杆曲线设置里没有dr0这项,只有dr1.

1...请问怎么调出dr0项?

2...dr0,dr1代表什么?有什么不同

网友:
直升机用的曲线

网友A:
g固件的摇杆曲线设置里有dr0至dr2共3个可调舵量选项,在g固件的高级模型设置的开关选择这个选项里把大小舵的开关选择到左3档或者右3档然后到摇杆曲线设置里把3断开关从上往下打档就会分别出现dr0至dr2这3个分开的可调舵量设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固件的摇杆曲线设置里有dr0至dr2共3个可调舵量选项,在g固件的高级模型设置的开关选择这个选项里把大小舵 ...

非常感谢。讲解的清楚明了,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