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模友们请教个问题谢了

楼主(2014-04-24):
我朋友买一个车用铅酸电瓶12V  48000MAH想当外场电源用.接上充电器为什么样不好用?接上大功率充电器无法使用.接上小功率充电器又特慢这是什么?

网友:
什么充电器?

网友:
看你是什么充电器,大多数常见的充电器都可以接电瓶的呀,UNA6  B6 等等…………如果用大功率充电器的话,电瓶够呛,例如308DUO这种

楼主:
用406DUO接上无法使用。用(Skyrc 6X80C全中文操作界面充电器 10A充电 80W)这一款可以用,但太慢了,充一块 6S 5000MAH的电池要一个小时左右。

网友:
406DUO输入电压是10-30V,猜测是铅酸蓄电池内阻大,一接大功率充电器电压就掉到10V以下了。

网友:
我不是都给你讲了吗?电压太低导致输入功率太小了。pd电池只能做发电机的缓冲电源使用,单独使用也放不出多少电,不适合做外场电池包。如果非要用pb做电池包,应该买ups专用的100ah的免维护电瓶还凑合,普通电瓶最好别用。

网友A:
因为铅酸电池的功率密度低,很多人都有误解认为铅酸电池都用在汽车上了那一定很牛b,其实这是不对的。铅酸电池不宜高c放电,哪怕瞬间的高c放电,其端电压会降得很低。若要满足外场大功率充电器的需求,最好尽量选单体容量大的多个电池串联成于充电器最高电压最相近的电池组。这样你的充电器才能发挥最大威力。  目前而言若不用外场发电机,一般都用大容量的铁锂电池串起来。

网友:
那看看充电器输入设置中的电压保护值,可能设置的太高了,设置低一些

网友B:
汽车上55AH的蓄电池,能不能提供12A的充电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铅酸电池的功率密度低,很多人都有误解认为铅酸电池都用在汽车上了那一定很牛b,其实这是不对的。铅酸 ...

非常感谢学习了.

网友:
其实铅酸电池除了太笨重其他都挺好,建议两组串联用,单组的话由于压降一般不能满足大功率充的最低电压要求,既使勉强都用也大大增大充的负荷,不利发挥充的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