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 A9 电源 用的 XBOX360 的电源才 12A 不爽,搞来一个DELL 的服务器电源70A

楼主(2014-04-24):
a9 自然要配 大电流。

前几天用 XBOX 的 电源 才 12A ,  昨日 搞来一 DELL 塔式服务器的电源,搞好跳线 强制启动, 爽死

试试 5A 充电,不敢再大了,怕烧了我的 电池。。。。我的电池自己焊接的,哈哈、

不多说 上图 分享!!!!

看的清楚么  75.7A   12V

网友:
浪费了,300W的工业开关电源,100块多一点,个头和A9一样大…………

网友:
用的着这么大的电流吗?

网友:
a9太小完全满足不了日常需求

网友:
顶个,这电源我也在用,并联24v给308DUO供电,非常给力,两个才160元。

网友:
因为讨厌风扇声音,我就用12A桌面电源加B6

网友A:
DELL的 12V 18A 剪线电源最好,完全静音,无风扇,便宜20多块

我加了一个开关,改成了13.8V 充电更快,不改也很好用,不用纠结这高出的1.8V

楼主:
才 18A  ,太下,还不如 我先前的  XBOX 360 的电源。

网友:
噪音太大,谁能把风扇去掉

楼主:
可以选  低速转,不是很吵 可以接受, 反正 冲 也就 1小时。

网友:
强制启动怎么接线的呀

楼主:
改服务器电源;
面对接口,左侧4*6针是控制及3.3V输出,右侧左3是地,右3是+12V输出。
短接第一竖排3.4脚及第6竖排2.3脚即可启动电源。此时散热风扇极速旋转噪音大。短接第2竖排3.4脚风扇低速旋转,噪音较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LL的 12V 18A 剪线电源最好,完全静音,无风扇,便宜20多块

我买了两个,初始电压都是12.27一个改成12.9,一个改成13.94,12.92的可以直接给电瓶充电,爽到爆

网友:
楼主的电源哪买的,私信我

楼主:
淘宝啊   还有那里。。。。。。啥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