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鸡贴】才入手3天就泡汤的精灵2

楼主(2014-04-24):
大学毕业之后,第一次发帖。略紧张~话不多说,上图。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的精灵2无缘无故试过3次自己失控自由落体,第三次就没前两次幸运,直接掉水了了!

第三次是4个电机同时停了~自由落体,真心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是不是用了副厂的电池原因,但前两次是用原装电池的,都出现失控。
也不知道是不是保护圈的原因。
(后补一点,真不是我的操作问题,各位不要说我没看说明书之类的,我没掰扛,附近没干扰)
后来返厂了!!大概10天吧用了~花了一笔钱!!厂家要求我换新的!我不肯~因为好贵!回来之后,心有馀悸,不敢高飞~每飞一次都心跳加速,怕突然又停了~唉~
今天出去拍了一下!还没挂3D云台!直接DIY一个简易云台玩玩!看看吧~娱乐一下!

网友A:
建议楼主多看帖子和飞控手册吧。。。。。。。

网友B:
可怜德精灵!!!!!!!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多看帖子和飞控手册吧。。。。。。。

其实!!真不是我操作问题!真的~是它自己失控 我敢肯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怜德精灵!!!!!!!唉~~~~~~~~~~~~~

我才可怜呢~穷上加穷~~~

网友:
其实跟保护圈没关系的!!就是主控和接收机关系较大,肯定不是干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JJ也可怜,人也可怜,好不容易买了这个JJ,还炸鸡了,炸鸡了不说,还掉水里了,唉··········· ...

对啊!返厂一句掉水不给保修就多花钱了!! 其实你们遇到过这样失控的情况没有

网友C:
第一,你确定详细看过说明书没?第二,你确定周边是否不存在高压线或者发射塔之类容易干扰的东东没?第三,你确定那个电池可靠吗?第四,你确定操作的时候没掰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你确定详细看过说明书没?第二,你确定周边是否不存在高压线或者发射塔之类容易干扰的东东没?第三, ...

嗯嗯!! 都确定了!! 不是我问题!百分百!!这不是几百块的东西~没看好说明书什么的 哪敢飞

网友D:
油门模式 设置对了吗?

网友:
习惯成自然!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啊!返厂一句掉水不给保修就多花钱了!! 其实你们遇到过这样失控的情况没有

我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E:
lz真会玩,几下就把把精灵2玩成精灵1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真不是我操作问题!真的~是它自己失控 我敢肯定!!

玩的人,几乎都遇过失控的,最恐怖的是扳杆就全油飞出的都有,但这样的极端情况毕竟少见,多见的是人为问题或人为+飞控+环境综合问题,设置最保守的失控策略,知晓失控细节是预防和处理的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油门模式 设置对了吗?

没设置过的!!原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的人,几乎都遇过失控的,最恐怖的是扳杆就全油飞出的都有,但这样的极端情况毕竟少见,多见的是人为问 ...

求教程!

网友:
我明天就要去试飞了。。忐忑哦、,,。。只敢用GPS模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真会玩,几下就把把精灵2玩成精灵1了

是我怕挂3D 一摔  又得赔钱啊!!! 好坑啊维修!

网友F:
用的是哪一家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的是哪一家的电池

跟原装差不多样子 不过有一面是橙色的 应该见过把

网友G:
其实四轴最好是用姿态模式飞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实四轴最好是用姿态模式飞

求解析~ 为什么的呢?

网友H:
多悬停看看是不是足够的稳。。。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多悬停看看是不是足够的稳。。。

好的 谢谢指教

网友I:
很好飞的机机弄成这样,学艺不精呀!建议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J:
可惜,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悲催了,居然掉水里了

网友K:
500多的改装电池你也买?只比原装便宜300,我用原装电版改的电芯,一直没有问题,

网友:
经验是炸出来的

网友:
掉水里。。。自求多福 所有设备都有可能发生故障,也有可能全好的。。

网友L:
失控!如果是套裝機!
再如何也是失控反航、或者原地降落
但先決條件,機子本身硬件都正常、軟件設置正確、操作方式均正確
LZ您都能確認無誤嗎?

不知道為什麼?一堆人炸了都怪干擾..... 而且我都是用GPS模式飛行,用姿態模式的話我幹啥要買GPS模塊
我飛了二年NAZA-M V1  V2 共三套都沒有遇過  99%問題都出在電機、電調、接收機、接線上

网友M:
引用 楼主:
其实!!真不是我操作问题!真的~是它自己失控 我敢肯定!!

我的买回来一个星期也是炸鸡了,在高空突然垂直坠落,前一天飞都是好好的,掉进了水了,而且诡异的是四个浆都全部脱落~,返厂换了个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很好飞的机机弄成这样,学艺不精呀!建议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天啊!!真不是我问题啊~~真心不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失控!如果是套裝機!
再如何也是失控反航、或者原地降落
但先決條件,機子本身硬件都正常、軟件設置正確、 ...

大哥,你说说我的狗三连不上监控屏,是什么问题呀,我的是精灵2的,OSD,图传都正常~相机也没问题~云台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惜,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呢

真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肯定不是我操控问题!我是熟读说明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500多的改装电池你也买?只比原装便宜300,我用原装电版改的电芯,一直没有问题,

貌似得先有一个原装的电池头

网友N:
玩这个真的要做好随时炸机的心理准备

楼主:
引用 网友L:
失控!如果是套裝機!
再如何也是失控反航、或者原地降落
但先決條件,機子本身硬件都正常、軟件設置正確、 ...

我没怪干扰啊!! 是我根本不知道原因

楼主:
好吧 收到的经验是 不敢高飞乱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玩这个真的要做好随时炸机的心理准备

嗯 所以我现在都不敢飞了

网友:
你这个DJI买多少钱,我也想去搞一台,他们说这超卓简单,不想直升机那么复杂

网友O:
昨天我也目睹了一个精灵2失控,悬停状态下全油门冲刺,成20度斜线坠机,单万幸的是就费了两只桨

楼主:
引用 网友O:
昨天我也目睹了一个精灵2失控,悬停状态下全油门冲刺,成20度斜线坠机,单万幸的是就费了两只桨

下?? 就是自己加油失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的买回来一个星期也是炸鸡了,在高空突然垂直坠落,前一天飞都是好好的,掉进了水了,而且诡异的是四个 ...

呃~ 所以现在每一次飞 都提心吊胆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的价钱都统一的 其他配件看你需求囖 自己看看 一堆

好的谢谢哈.我也想买DJI

网友P:
飞三次炸三次真没遇见,有几个可能吧!你确定绿灯爆闪才起飞得吗?你校准罗盘是不是顺时针?我有一次出现过飞机起飞后漂移后来停下重新校准了罗盘就好了,回想好像是方向不对。有时候着急飞,没等飞机自检完就起飞经常会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所以我现在都不敢飞了

找个荒郊野地,把悬停、航线飞行、自动返航、失控返航都测试一遍

网友:
同意楼上的。安全来自谨慎。
飞三次炸三次,不觉得有问题吗?

网友Q:
补充问一下,你没设置失控保护吗?确定是失控的话,飞机会自动返航,而不是停机自由落体。
空中停机有一种情况是你的油门杆在最低点三秒。

网友:
到底是人不行还是鸡鸡不行?说回来就是人行了,鸡鸡不硬朗也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Q:
补充问一下,你没设置失控保护吗?确定是失控的话,飞机会自动返航,而不是停机自由落体。
空中停机有一种 ...

我的那种失控 是机身不稳定那种 不是操控权没了  当时是在缓慢爬升

网友:
同一个地方吧,地下有电磁干扰

网友R:
你第三次肯定是电池的事。我也买了一个山寨版电池,飞行过程中会断电的,不信你可以试试,飞机拿在手里推全油门,不超过5秒钟,电池就会断电。。。

楼主可以去找山寨电池商家要赔偿去了。

网友S:
1,最新版固件不见得稳定
2,山寨电池用不得
3,即便原厂电池,我也遇到一次推全油电池关闭的情况,幸好是无桨测试,智能电池很坑爹,不是钱贵的问题,而是它自作聪明坑你没商量
4,改Naza一M模式吧,不要用P2模式

1用原厂电,
2把固件降到2,0,
3改Naza一M模式,
分别测试

网友S:
引用 网友P:
飞三次炸三次真没遇见,有几个可能吧!你确定绿灯爆闪才起飞得吗?你校准罗盘是不是顺时针?我有一次出现过 ...

我从来都逆时针

网友T:
精灵2尽量避免安装保护架,这样整机会超载,在下降过程中会造成失速状态而无法控制炸机。请楼主三思,勿用非原厂智能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S:
我从来都逆时针

保持下去。

网友K:
你好 校准指南针 到底是顺时针正确还是逆时针正确...............

网友P:
引用 网友K:
你好 校准指南针 到底是顺时针正确还是逆时针正确...............

顺时针,你都不看说明书吗?必须顺时针。

网友S:
引用 网友P:
顺时针,你都不看说明书吗?必须顺时针。

说明书控!提示灯正常就可以

网友P:
引用 网友S:
说明书控!提示灯正常就可以

仔细看!写得很明白是顺时针

楼主:
引用 网友R:
你第三次肯定是电池的事。我也买了一个山寨版电池,飞行过程中会断电的,不信你可以试试,飞机拿在手里推全 ...

没赔!!!唉~~~ 泡水不赔!

楼主:
引用 网友S:
1,最新版固件不见得稳定
2,山寨电池用不得
3,即便原厂电池,我也遇到一次推全油电池关闭的情况,幸好 ...

店主说naza模式 新手慎用~ 其实我就不知道这两个模式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T:
精灵2尽量避免安装保护架,这样整机会超载,在下降过程中会造成失速状态而无法控制炸机。请楼主三思,勿用 ...

呃  保护圈不安装 为什么还拿出来卖 我就不懂了 - -

网友U:
第三块电池是什么样的,这是突然断电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仔细看!写得很明白是顺时针

说明书是那样说!
不错!

但你就不敢逆时针试试?
说不定逆时针效果更好!当然炸机了别怪我,呵呵!
很多人跟本不校指南针直接飞,除非黄灯动弹不得才校,真黄灯条件下,校了也不太敢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呃  保护圈不安装 为什么还拿出来卖 我就不懂了 - -

那要你先装,加保护圈就别挂云台,新手练习入门了再去掉保护圈
还有卖保护圈和卖桨,哪个更赚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店主说naza模式 新手慎用~ 其实我就不知道这两个模式有什么区别

Naza M V2模式,必须的,返航点锁定就必须Naza模式,
区别就是一个全自动,一个半自动
一个全傻瓜相机,一个入门级相机

网友:
我总觉得是楼主的操作问题。

网友:
可怜的精灵。。。。。。。。。。。。。。。。。。。。。。。。。。。。。。。。。。。。。。。。。。。。。。。。。。。。。。。。。。。

网友:
机子还能修吗

网友:
珍爱生命,远离大疆!失控原因不是什么看手册的问题,是产品设计问题,尤其是在GPS 状态下。大疆设计缺陷在于无论在GPS还是在姿态模式下指南针始终参与工作,收到强磁场或是电磁干扰极易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U:
第三块电池是什么样的,这是突然断电导致的

和原装差不多 就是有一面是橙色的 你应该见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解决方法吗!!!??

看看我的帖子,到现在已经一个多月了,大疆也没有联系我,给出处理方案。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age=4#pid12483183

网友:
你用什么样的副厂电池

网友:
表示默哀…楼主节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