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各位帮帮忙

楼主(2014-04-24):
http://www.tudou.com/v/j1gNenmXTLw/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刚换的K8就这个毛病,这样子飞起来的时候严重金鱼尾,我用小姨子的时候就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路过,没用过,大神回答

网友A:
左右行程没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右行程没弄好?

左右的行程都是110,往上推螺距尾巴就要跟着动,

网友B:
3轴比副翼机难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左右的行程都是110,往上推螺距尾巴就要跟着动,

在控内查,是油门或螺距混控尾翼了,找到后禁止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控内查,是油门或螺距混控尾翼了,找到后禁止就好了。

谢谢!请问就是在控内,把混控禁止了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就是在控内,把混控禁止了是吗?

是的,查一下吧。

网友D:
这本来就是正常的预设补偿,只不过我看不太清楚你这个补偿的方向,如果推螺距或拉螺距,滑套是向波箱方向移动一点是正常的,金鱼尾跟这没一点关系

楼主:
我用别的陀螺仪尾巴就没有什么问题?换上k8后就严重的金鱼尾了,正常的补偿的话,应该是来回的动,我这个是动着动着全跑到一边去了,请问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
VBAR系列都不能设置尾舵机中立点,需要你手动调节,就你说的左右各110,我不知道你这110是不是到了极限,还是留有很大的余量
如果你是110左右各到极限,那你调的一般来说,是有问题的,你这样调出来的尾桨,一般中立点不是0度,你可以测下
如果是左右110,另外还有很大余量的行程的话,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左右的行程都是110,往上推螺距尾巴就要跟着动,

这是锁尾补偿,动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本来就是正常的预设补偿,只不过我看不太清楚你这个补偿的方向,如果推螺距或拉螺距,滑套是向波箱方向移 ...

滑套是往尾波箱相反的方向,我应该怎么调?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