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v2電調有問題請幫忙

楼主(2014-04-24):
各位模友好:一星期前才買進s4v2飛控,遙控是天九所有通道(逆)依泡泡大師所教續一驳線,調試。在電腦及手機都调试好全部顯示正常,電调是黃色膠売HW 30 A 亦已调教過,電机轉向依圖示,到最後所有線排好插上,開控,上電 3s 11.1v 電机只响了啲、啲、啲、三声就再沒有任何返应。懇請幫忙。谢谢。

网友A:
电调  没有校准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  没有校准行程?

已個別教好。

网友B:
换电调就行了,我之前也用的小牌子电调和飞控不兼容,个别校准油门行程正常插上飞控解锁推油门电机不转,后来换了好赢的就正常了

网友:
个别校准不行,用wifi统一校准。

网友C:
S4V2 能用wifi校准吗? 求指点!

网友:
180买个WIFI模块,就很方便了,我手头都是零度飞控,看中的就是这点,超级直观方便,还不需要交钱,哈哈

网友:
因为你没有进行解锁操作,所以推油电机才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电调就行了,我之前也用的小牌子电调和飞控不兼容,个别校准油门行程正常插上飞控解锁推油门电机不转,后 ...

你好:先谢谢你依照你所教的抓回舊的电变:E SKY 25A一試便能解鎖、电机運行正常。便上網訂了4個有牌子旳今天試了非常顺利。相信是兼容問題,各位飛友要多加留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S4V2 能用wifi校准吗? 求指点!

你好:我都是用wifi調教的〈平價款〉,方法可看泡泡大師x4之第四課。手机安卓用软件到零度下載。wifi插好上电、手机打開zero-gcs软件对好ip值便能即时使用非常實用及方便值得推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都是用wifi調教的〈平價款〉,方法可看泡泡大師x4之第四課。手机安卓用软件到零度下載。wifi插 ...

谢谢 我也是180元的wifi。 我去学习下泡泡老师的视频。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我都是用wifi調教的〈平價款〉,方法可看泡泡大師x4之第四課。手机安卓用软件到零度下載。wifi插 ...

看了 视频 还是没找到可以校准油门行程的选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 视频 还是没找到可以校准油门行程的选项啊!

你好:如校准油門即《电調》是分開調的,遥控+接收+电調+电机  。不用接上安卓、s4v2飞控。安卓只能校淮遥桿、机身水平及机頭向下垂直各轉360° 3圈。油門校准:必须個別單獨調校一次我是用好盈的。

★★★
另今天下午s4v2首飞顺利成功约三分钟〈11.1v 2200mah〉
用预設值己很平稳起飞,打手动〔gps〕定位時能收到5-7颗卫星好平稳,將向航拍學習及储備血汗金钱,上天不容易。努力。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如校准油門即《电調》是分開調的,遥控+接收+电調+电机  。不用接上安卓、s4v2飞控。安卓只能 ...

我已经飞过好几次了 我还以为你说WiFi里有校准油门的选项 是我理解错了 我也用好盈不过刷了BL固件。 悄悄问一下你用S4V2油门行程校准完了以后 推油门4个电机能同步启动吗? 还是只有2个先转 然后剩下2个再转。如果是分开启动我可以告诉你如何真正同步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已经飞过好几次了 我还以为你说WiFi里有校准油门的选项 是我理解错了 我也用好盈不过刷了BL固件。 悄悄 ...

你好:各位好!我只調過油門,解锁推油門四個电机一斉轉动好顺利。個人覺得多轴对电变要求是穩定,不象直升机要求反应快。刷固件要好小心。祝飞行愉快。

网友D:
设置视频。给个链接看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置视频。给个链接看看呗

你好:不好意思暂时未有数码相机,只能用文字询問和分享。

网友(2014-06-12):
引用 网友C:
我已经飞过好几次了 我还以为你说WiFi里有校准油门的选项 是我理解错了 我也用好盈不过刷了BL固件。 悄悄 ...

小弟的机是分开启动啊! 可以告诉我如何真正同步启动吗?

网友:
楼主不是大 陆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