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电调接4s电池使用会烧吗?

楼主(2014-04-24):
3s电调接4s
电池
使用会烧吗?

网友A:
一般不会烧,你试试啊

网友B:
如果带BEC,最好不要超出电调推荐的S数

网友C:
一般肯定烧,你没有必要试,。

网友D:
完全是碰运气的,用4s烧了算活该!

网友E:
短时间,电调散热好的话没问题。主要是线性BEC发热太大

网友F:
没试过..好奇...

网友G:
4S电调用3S的电池靠谱些!

网友H:
不保险哦 会出事

网友I:
主要是看什么电调 看看说明书 有些电调是支持3到6S的

网友J:
必须会。还会冒烟。

网友K:
也许还会喷水,建议反过来用电调大点电池小点

网友L:
可以用但是时间不要太长,飞行时大油门尽量少用。我f15是3s的用4s的飞一点问题没有,就是起飞时大油门,后来半油就可以,下来后让电调多放一会在继续使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会烧,你试试啊
不懂就不懂,别误导好不好?超过额定电压肯定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