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拓500 求个调机教程

楼主(2014-04-24):
求大神指导下     原来是模型店给调的      这次炸了以后 配件都修好了     起飞左右倒   不知道该从哪开始调       完全都不懂啊  JR sx9 遥控器

楼主:
人工置顶一下

网友A:
我理解的左右倒是不是准备起飞的时候飞机朝左边或者朝右边倾倒,这么样一个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的左右倒是不是准备起飞的时候飞机朝左边或者朝右边倾倒,这么样一个状态?

我3gx陀螺  准备起飞就倒 起不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3gx陀螺  准备起飞就倒 起不来

对尾的时候朝哪边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尾的时候朝哪边倒?

是根本起不来的那种  油门推到30 就两边侧翻

网友:
3GX没用过,据说是给高手用的,要是换成山BAR之类的很多人都能帮你,帮顶吧。

网友:
换个K8就好调了

楼主:
完全不知道该调什么  怎么调- -   新手第一次炸         不知道是要插电脑上调还是在陀螺调

网友:
肯定电脑上调么。。。

网友:
3gx是电脑调么?

楼主:
到底咋调

网友(2014-07-13):
就按照KB的流程来调一遍就好了

网友:
不懂 帮你顶下

网友:
就是按照三轴的教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