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飞控 固定翼源码

楼主(2014-04-24):
      玩航模差不多有1个月了,刚入魔买的杂牌冲浪者,由于自己飞的地方比较开阔,一般都有三级风,自己水平太烂,炸了七八次,自从前几天用上了MWC飞控(在坛友的帮助下研究了好一段时间),那真是爽YY啊,飞得好稳啊,逆风也不怕了,不用手忙脚乱的,坛里MWC固定翼做好的源码好像都木有,我下了别人的然后设置了一下源码,给想用MWC飞固定翼的新手参考一下,老鸟请无视,或者请指教,呵呵~~

我的板子是标准版的,长这样的

接线简单说一下吧
D11  D12——副翼舵,随便接一个然后用Y线。
D3——方向舵
D9——电调油门线
D10——升降舵

— + D2——接收油门通道
D4——接收副翼信号线
D5——接收升降信号线
D6——接收方向信号线7  D8是接多段开关调整模式用的通道信号线
装驱动刷固件、进调试校正遥控中位,校正水平之类的就不赘述了,百度文库有的,自己找吧,校正完之后照着下图的PID设置就行,这个是国外搞FPV用的参数,我也不太懂,照着弄自己的飞得蛮好的

发一下自己用的源码,是别人做好的,自己做了一点设置,自己设置的源码只适用于上面发的那块板

源码作如下设置
倾斜的时候可上锁解锁、油门解锁马达停转、失控油门关闭、油门调到最大、滤波42HZ(这个不太懂)、舵机平滑(防震机)

自己设置的源码
未修改原版作者的源码
最后上一下我伤痕累累的鸡头

保护舵机,感觉有用

保护舵机,感觉有用

歪头歪脑,照飞不误

歪头歪脑,照飞不误

歪头歪脑,照飞不误

歪头歪脑,照飞不误

网友A:
座沙发,看木乃伊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座沙发,看木乃伊4,,,,,,

出4了么???
貌似没有吧,看了3之后就没欲望看了

网友:
伤痕累累啊

网友:
可怜的机机,浑身缠满绷带啊

楼主:
图挂了,上一下PID设置

网友B:
兄弟顶你强烈顶,我这段时间正在说来研究下MWC飞固定翼飞机,你的帖子对我帮助很大哟!!!!!!!!!!!顶顶顶,对了问个问题,用了飞控后飞固定翼是用自稳模式还是其他模式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顶你强烈顶,我这段时间正在说来研究下MWC飞固定翼飞机,你的帖子对我帮助很大哟!!!!!!!!!! ...

      由于我的控只有一个两段开关,所以我只开了horizon跟passthru,passthru是全手动,飞控不工作,angle和horizon都是自稳,horizon算是半自稳,半自稳我觉得操控起来比较有乐趣。

网友C(2014-06-30):
我也来项一下这个帖子,因为我正想把MWC用到固定翼上玩玩,正愁找不到教材,这下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来项一下这个帖子,因为我正想把MWC用到固定翼上玩玩,正愁找不到教材,这下好了!

希望帮得上你

网友(2014-08-15):
我来顶!!!!我有块这样的板子正想试试,问问能不能起飞就开好了自稳来飞呀!!!!

网友:
在了!能不能教教我呀!具体1点的!能用就好了!!我qq549689477

网友D:
刚买了与你一样的一架飞机,没飞控板超控水平不行呀!安装了飞控板是不是好控制点呀!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买了与你一样的一架飞机,没飞控板超控水平不行呀!安装了飞控板是不是好控制点呀!谢了!!

冲浪者其实很好飞的,要不要飞控都行,用的话就轻松很多,重心一定要对,两边机翼一定要固定牢靠,入门的话主要是操控上容易搞错方向,练练模拟器再玩真机就简单许多了。

网友D:
我手里刚好有块mwc2.5的,刷了你的固件了,问问怎么设置,能一直开自稳呀!就是为了操作轻松点!带gps能像四轴一样自动返航吗

网友D:
你好!安装了飞控怎么解锁呀??电机不转??谢了!

网友E:
请问楼主,我编程知识不懂,买了这板以后,怎么往里写源码?是不是需要一定的单片机知识啊?本人学文的,新手,楼主大哥一定要不吝赐教啊!如果实在是搞不懂,是不是就得买像A控这样的即插即用,啥都不用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手里刚好有块mwc2.5的,刷了你的固件了,问问怎么设置,能一直开自稳呀!就是为了操作轻松点!带gps能像 ...

是可以自动返航的,当时我没gps所以没研究过,只试过平衡模式,由于考虑到没电流计没osd的情况下,我还是买了其他的成品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安装了飞控怎么解锁呀??电机不转??谢了!

解锁是遥控摇杆左下还是右下不太记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我编程知识不懂,买了这板以后,怎么往里写源码?是不是需要一定的单片机知识啊?本人学文的,新 ...

新手还是买成品控吧,我现在是用切糕,我自己图省事开源控我都放一边去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新手还是买成品控吧,我现在是用切糕,我自己图省事开源控我都放一边去了

嗯嗯,有道理,楼主能给推荐款成品控么?你说的切糕不是遥控增程用的么?

网友:
嗯,帮助很大!!!!顶顶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嗯嗯,有道理,楼主能给推荐款成品控么?你说的切糕不是遥控增程用的么?

我是用切糕u2,其他的还有非凡f2,arkbird,都行,看你的选择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切糕u2,其他的还有非凡f2,arkbird,都行,看你的选择

A控怎么样呢?看A控的价格稍低一些..A433配合A控用?

网友(2014-09-21):
ganzeliang 你好。看你发的MWC 改固定翼飞滑翔机贴子,感觉不错,自己也搞了一个MWC和你一样,直接刷了你提供的程序。感觉很好飞。现在又搞了一个翼展只有70CM左右的小固定机。也是刷你这个程序,但是现在飞机有点抖动,不知道PID值如何设置。所以想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2017-02-05):
楼主 请问下  mwc飞控在使用飞控+导航板+GPS 使用RTH时   GPS  的刷新率是1 HZ的。这样的GPS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