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来帮我看看这个舵机到底是怎么了

楼主(2014-04-25):
直接上视频

网友:
有什么问题吗?看起来好像就两边行程不一样啊

网友:
可能是齿轮坏了,转到少齿的地方拉动小,齿轮正常的地方就正常。

网友:
齿轮坏手转一下就知道了,是否舵面转动阻力大,或舵机本身有问题

网友:
换一套塑料齿就是了,买舵机时应该顺便买几套,一般都是输出齿挂得快,然后是普通马达。

网友A:
先拆掉连杆看看,是不是副翼什么地方卡住再确认是不是舵机本身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拆掉连杆看看,是不是副翼什么地方卡住再确认是不是舵机本身的问题。

确认过了 没有卡住  是不是坏了

网友B:
扫齿了。可以打开换一组齿轮。但是必须买到品牌、规格一样的舵机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扫齿了。可以打开换一组齿轮。但是必须买到品牌、规格一样的舵机齿。

晕啊 全新的都还没用过呢.....

网友:
扫吃了,直接换个舵机吧,我从来不换齿轮组的

网友(2014-07-13):
检查一下齿轮吧,换一套齿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