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固件 3.1.3 炸鸡。。

楼主(2014-04-25):
给魔友们友情提醒下,
升级了APM的3.1.3固件的朋友,先降回3.1.2吧。观望下吧。
我今天定高,飞机突然不受控,直接高速撞楼,摔下来。损失APM,808摄像头,2个电机,机架,电池,GPS。
还没有检查电调是否好的。一次就直接报废了一架飞机。我快疯了。。。
有同样3.1.3固件,炸鸡的,请默默的顶一下。

网友:
顶 我天天炸

网友:
炸炸多健康

网友A:
炸鸡正常,没必要强调3.13固件

网友:
楼主是用什么版本的调参软件的啊,1.2.99还是多少,开源就是这点麻烦,有时候不确定因数太多,我之前几次也都是突然往一边跑,,

网友:
不是3.13原因,我的两架多轴都是3.13定高飞的很稳定,反到是3.12都出现过在定高时翻个炸鸡

网友:
R.I.P LZ 加油

网友:
3.13  飞了 几天了,没事呀。

网友:
飞3.1.3暂时没出现什么问题,直升机上面

网友:
看来多轴炸机太狠了

网友B:
3.12 定点时,稳定,然后突然朝一边飞去,据大家反应,。3.11   3.12  3.13都有问题,刷回3.1吧

网友:
第一个图是?目测楼主的JJ是倒扣下来的...
我天天小炸,一次1个或者一对桨,,,被我同学炸了一个机臂

网友:
损失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鸡正常,没必要强调3.13固件

和朋友一起分析了LOG日志。失控的太奇怪了。我是近距离定高测试下。无其他操作和飞行的。。

网友:
坐等大神详尽分析

网友C:
每一个固件都有安全飞行和炸鸡的,不要一味的否定固件的版本,我刚刷的3.13大风5级飞的很好。4块电池40分钟

网友D:
引用 网友B:
3.12 定点时,稳定,然后突然朝一边飞去,据大家反应,。3.11   3.12  3.13都有问题,刷回3.1吧

哈哈,,,我刷回3.0了,,,参数就用3.12自动调参后的数据

网友E:
引用 网友B:
3.12 定点时,稳定,然后突然朝一边飞去,据大家反应,。3.11   3.12  3.13都有问题,刷回3.1吧

遇到了同样3.12向一边飞的情况,还好救回了。现刷回了3.1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一个固件都有安全飞行和炸鸡的,不要一味的否定固件的版本,我刚刷的3.13大风5级飞的很好。4块电池40分钟 ...

是1.3.0刷的,朋友提醒我了,在炸鸡前,我刚升级MP用他看了下参数,当时在看所有参数的界面抱了一个错  是什么  RC  开头的。英文不好,就跳过,从进了次,又没有报错了。就没有理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一个固件都有安全飞行和炸鸡的,不要一味的否定固件的版本,我刚刷的3.13大风5级飞的很好。4块电池40分钟 ...

我不是否定,朋友。是说观望下。在炸鸡之前,我也用3.1.3正常飞了好几个架次了。但昨天的炸鸡确实太离奇了。突然飞机就不受控了。直接加速撞墙上了。

网友C:
你这个失控很像人家说的哪吒

楼主:
引用 网友F:
铁盒子?

恩,下面是保护的APM。。盒子都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失控很像人家说的哪吒

好像是有点。。。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1.3.0刷的,朋友提醒我了,在炸鸡前,我刚升级MP用他看了下参数,当时在看所有参数的界面抱了一个错   ...

是否 遥控接收方面的问题  你的X9D神控功能强大但设置方面比其他控复杂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否 遥控接收方面的问题  你的X9D神控功能强大但设置方面比其他控复杂些

唉。。这个也有可能,但不高。。回头也去看看

网友E:
我刚才换了另外一块apm2.6刷了3.1的固件,同样遇到了在gps盘旋状态突然向右飞。还好成功救机。看来只有刷回3.0了。应该是固件的问题,以前玩了一年多从未遇过类似问题。

网友H:
铁盒子在飞控或GPS傍,不炸鸡是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H:
铁盒子在飞控或GPS傍,不炸鸡是好运!

能说下,为什么呢?

网友H:
铁盒子很容易上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铁盒子很容易上磁的!

额。。。。是哦。谢谢提醒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是哦。谢谢提醒了。

铁或磁铁要远离方向仪

网友:
恩, 没具体的需求不要盲目更新固件!

网友:
关注中,暂时不升级~

网友:
铁制品或者磁性物体要远离罗盘,,不然干扰非常非常大,,你可以在地面试试,一个铁制品靠近罗盘,罗盘马上偏移很多很多

网友I:
炸鸡强调版本号码,这个是对开源固件码写人员的不尊敬!!!希望以后这种帖子少出现一些!

你们是拿来主义,却吧炸鸡的理由推到了固件开发人员身上!

请永远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请别在别人身上找原因!

开源:you can you do,no can no BB.

网友:
铁盒子保护飞控?!楼主太有才了,这跟放块磁铁在飞控上面有什么区别,“干扰罗盘”,难怪会炸鸡!不要一炸鸡就怪固件,看看自己的JJ有没有问题再说吧!
严重同意楼上:
  请永远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请别在别人身上找原因!

网友:
3.1 3.1.2 3.1.3 我都没炸过机也没出现过任何问题,我觉得楼主不能怪飞控固件,还是得找找自身飞机得设计问题。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每一个固件都有安全飞行和炸鸡的,不要一味的否定固件的版本,我刚刷的3.13大风5级飞的很好。4块电池40分钟 ...

哥们,什么机机,40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J:
哥们,什么机机,40分钟?!

人家说的可能是总时间,也就是每块电池10分钟

网友:
APM有强大的日志,为什么不从日志中查找线索呢?
炸机了就说这个版本的固件有问题,完全没根据啊。
我想大部分的炸机还是人为因素居多,首先从自己身上找一下原因。

楼主上个日志,让大家分析分析,说不定很快就找到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I:
炸鸡强调版本号码,这个是对开源固件码写人员的不尊敬!!!希望以后这种帖子少出现一些!

你们是拿来主义 ...

说的太好了,严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I:
炸鸡强调版本号码,这个是对开源固件码写人员的不尊敬!!!希望以后这种帖子少出现一些!

你们是拿来主义 ...

恩,谢谢指正。

网友(2014-06-18):
引用 网友D:
哈哈,,,我刷回3.0了,,,参数就用3.12自动调参后的数据

请问固件怎么回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