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2飞控

楼主(2014-04-25):
我用兔2飞控 3S电 银燕MT3806盘式电机 1147桨 机架是500轴距,按理说飞控轴距要调到450-650 才行 可调到这档全油门也起来不动 把飞控调到300-450 百分之30油门就飞起来了 到底是什么个情况,请大家帮忙解决疑问

网友A:
你说的是飞控里调整机架的尺寸吗,这个应该没关系的呢,你油门行程重新校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飞控里调整机架的尺寸吗,这个应该没关系的呢,你油门行程重新校正一下

油门行程校准了N次了,没用,调小飞控轴距马上能飞,调大根本不能起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门行程校准了N次了,没用,调小飞控轴距马上能飞,调大根本不能起飞

哈哈,这个问题我到没碰到过,,我在以前一直用兔子的,飞过很多架,重没碰到过这个问题,,哈哈,,没法帮你,,,,,,或者看看你的接收器输出数据时多少

网友:
你连接电脑看看飞控与遥控的数据量是否正常。

网友:
没电机KV数据不好分析,或许电机桨没配好

网友:
选机架好像只是设计感度参数把,我也没有碰到过,帮不了你,帮顶

网友B:
顶楼主呀,我自制的500四轴机架,DYS4215电机,4S电池,2KG起飞重量,在兔2上选450--650机架,12寸桨没起来,换10寸三叶桨也没起来,因为以前飞400机架十分正常,当时以为是太重了,就撂下了,今天看到楼主帖子,马上上电脑修改为300--450机架,10寸三叶桨轻松起来,换12寸桨应该更美问题,因为在家里没敢太飞,改天到外面试一下,谢谢楼主的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楼主呀,我自制的500四轴机架,DYS4215电机,4S电池,2KG起飞重量,在兔2上选450--650机架,12寸桨没起来 ...

不知道到底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