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3s2200ma电池,充电一宿,为什么电压一点都没 ...
新手求教,3s2200ma电池,充电一宿,为什么电压一点都没变啊

楼主(2014-04-25):
一直是3.78v 用bb向测的电压。
充电器
是挺破的,一直闪灯显示正在充电。是
电池
坏了还是充电器坏了呢,总共11.3v的电压大概能有多少电,能飞吗?谢谢了

网友A:
充电器坏了吧

网友B:
正常,1 A 最多都是 2小时

网友C:
两种,一是电池坏了,二是充电器坏了。玩航模搞一个好点的充电器。

网友D:
估计电池坏了

网友E:
充电器不热,就是充电器坏了,充电器很热,烫手,那也是坏了,有温度,不烫手,但是电池没电,电池坏了

网友F:
感觉是 充电器坏了

网友G:
要是那种小充电器,估计充电器坏了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感觉应该是充电器坏了,的确一点温度都没有,谢谢大家,买了个b6还没到

网友H:
“总共11.3v的电压”就是基本一点也没充进去,不要用来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