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对尾悬停 尾巴慢慢右转

楼主(2014-04-25):
亚拓450L,DS525M 尾
舵机
,K8三轴,K8软件里调整尾桨行程60。
目测,尾舵片与拉杆垂直,尾桨处于中立点。
对尾悬停,发现锁尾正常,但尾巴慢慢右转,不知为何?
先谢谢。

网友A:
慢慢的就是手法问题 慢慢克服就行

网友B:
缩短尾拉杆

网友C:
陀螺仪的问题,你重新插线电应该就好了。

网友D:
3l说的对。

网友E:
陀螺仪双面胶垫厚点 有时候是机器震动引起的

楼主:
控已经重新重设中立点,调尾拉杆作用不大,控的方向舵中立点向右微调,可解决右偏问题。但不知原因何在?